感觉很怪 数码管闪烁问题,想了一天了

楼主(2010-07-10):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led.h"

uint c_tmp=0;
uchar dis_buf[]={0,0,0,0,0,0},pos=0;

ISR(TIMER0_COMP_vect)//2.5ms
{
        PORTC=0xff;
        PORTA=led[dis_buf[pos]];
        PORTC=~(1<<pos);//以上三句点亮一位数码管

        if(++pos==2)//总共两个数码管
                pos=0;

        if(++c_tmp==200)//200*2.5ms=500ms,延时一次
        {
                c_tmp=0;
                _delay_ms(5);//延时5ms
        }
}

int main()
{
        uchar tmp;
        DDRA=0xff;
        PORTA=0xff;
        DDRC=0xff;
        PORTC=0xff;

        //CTC模式,定时2.5ms
           TCCR0=0x0c;
        OCR0=108;
        TIMSK=0x02;
        TCNT0=0;

        sei();

        while(1);

        return 0;
}

症状:两位数码管(本来是6位的,为了测试改成2位的),每500ms闪烁一下,闪烁不是一闪一闪的,是稍微抖一下,不太明显。

数码管2.5ms扫描一位,问题出在:
        if(++c_tmp==200)//200*2.5ms=500ms,延时一次
        {
                c_tmp=0;
                _delay_ms(5);//延时5ms
        }
500ms到,会延时5ms,可5ms也够短了吧?一位2.5ms,延时5ms,再次点亮当前数码管也就2.5+5ms=7.5ms,怎么会闪?我试了下,6位数码管,小于4ms点亮一位就不会闪,那就是重新点亮一位的最大时间为4*(6-1)=20ms。不加那段语句,没问题。 定时为2.5ms时,延时超过3ms就会闪,当定时为1.25ms时,延时超过2ms就闪了。照理说,把时间缩短了,应该不会闪啊,很费解。。

本来是个18B20测温的程序,51做的,发现问题后,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后来想到AVR上试下,结果还是一样。_delay_ms(5)实际是读温度时间,为了测试改成延时。那个500ms是温度转换时间,500ms转换一次。时间到后,读温度,完了之后,重启18B20准备下一次转换,500ms再到,继续读温度、重启。

刚在一个QQ群里问了下,上来就被一个人鄙视了下,“数码管问题也要问?”。希望能帮我看下,多谢!

网友:
定时器中断周期才2.5ms,却在中断程序内嵌入5ms的延时,必然造成时序的抖动,表现为数码管闪亮。
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把定时中断周期设为大于5ms,如设定为6ms,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果扫描6位数码管一轮需要36ms,频率可能有点低了。也可以设法减少18B20的读温度时间。其实访问18B20所需的各个指令传送之间是可以停顿,不必连续进行。

楼主:
恩,我测了下,超过大约24ms就会闪。 你说的“必然造成时序的抖动”,很笼统。我试着吧2.5ms减小到800us、500us,再加一个5ms延时,还是抖动,800*6=5ms+5ms=10ms ?  为什么还抖?
51程序: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uint c_tmp=0;
uchar dis_buf[]={0,0,0,0,0,0},pos=0;

void ISR_T0() interrupt TF0_VECTOR
{
        TH0=0xfd;//833us
        TL0=0x00;

        P2=0xff;
        P0=led[dis_buf[pos]];
        P2=~(1<<pos);

        if(++pos==6)
                pos=0;

        if(++c_tmp==200)
        {
                c_tmp=0;
                _delay_ms(5);//5ms延时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e;
        TL0=0x34;
        ET0=1;
        EA=1;
        TR0=1;

        while(1);
}

网友:
应该是试着吧2.5ms增加到6ms,而不是减小到800us、500us。

楼主:
不是不是,  增加到6ms就会全闪了啊  超过24ms就会闪    把时间调小,总周期不就小了么,可还是抖。

楼主:
加到6ms   减少扫描的个数,是不会抖,   我就感觉延时超过定时时间就会抖,可为什么抖啊。。

网友:
楼主还没明白我意思,其实这里有两种闪,超过24ms就会闪是扫描频率低引起的闪,用2.5ms * 6 可以解决,但你在中断里有一个5ms的处理过程,这使得每位数码管点亮的时间不全是2.5ms,每隔500ms其中一位就会点亮 (2.5ms + 5ms) , 从而看到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到6ms   减少扫描的个数,是不会抖,   我就感觉延时超过定时时间就会抖,可为什么抖啊。。

感觉延时超过定时时间就会抖,是对的,所以在不能加长定时时间的情况下,就只能减少中断内的延时时长,也就是减少18B20的访问时间。我在一楼也提到,18B20的访问不必一气呵成,可以分成几个步骤,每次中断只处理一个步骤,这样使得中断内的处理时间尽量短,以提高系统的实时响应速度。

楼主:
我没说清楚。。。
我改成500us,   0.5ms*6=3ms, 每隔500ms其中一位就会点亮 (0.5ms + 5ms),  总共还没到10ms,依然抖动。。

楼主:
恩 我记下了。  可现在抛开18B20,就看这个程序,怎么理解?

楼主:
恍然大悟!数码管在抖,实际上不是熄灭了,而是由于那个5ms的点亮时间,比其他的大,亮度会强,就出现了抖动效果?? 而当延时时间小于定时时间时,不影响下一次扫描,就没有这种情况。我想应该是答案了!

网友:
恍然大悟了:)

楼主:
怪我前边没理解你的意思啊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恍然大悟!数码管在抖,实际上不是熄灭了,而是由于那个5ms的点亮时间,比其他的大,亮度会强,就出现了抖动效果?? 而当延时时间小于定时时间时,不影响下一次扫描,就没有这种情况。我想应该是答案了!

正是这样。

网友(2010-08-10):
mark 呵呵 本论坛的氛围真好

网友(2014-11-01):
谢谢楼主的提问,也让我的数码管抖动找到了原因

网友:
很好的讨论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