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来 Cyclone III 核心板

楼主(2010-07-10):
做一块核心板 用 Cyclone III 系类的 EP3C25xxxx BGA封装的 资源比较丰富

把脚全部拉出

有人想要做吗? 先看看有多少人

费用的话都平摊

网友:
3C25  没有配套的外围高速存储以及一些附带的电路  光引出IO口  似乎意义不大

BGA  256的 4层板勉强讲究  再贵的话 不如买官方720元那个

网友:
可以加点当前比较热门的芯片上
比如 STM32   用高速总线接口给FPGA通信  配套FPGA LVDS等高速输出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点当前比较热门的芯片上
比如 stm32   用高速总线接口给fpga通信  配套fpga lvds等高速输出接口

引出来 自己可以接嘛  这样做东西灵活  不想搞成开发板那样 很多东西占在上面  呵呵

网友:
那光引脚的话 没必要BGA

BGA  引出200多脚的话  如果用2.5脚距的   面积也不小了而且已经是至少4层板了  有点可惜

网友:
像楼上所说 就引出管教 bga的没必要  至少要4层板

网友:
只用排针引出引脚的话用BGA无意义了,RAM那些都得做在板上的。做个带SDRAM/DDR和FLASH的小系统板好点,留出标准总线就好用了,自己扩液晶网卡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用排针引出引脚的话用bga无意义了,ram那些都得做在板上的。做个带sdram/ddr和flash的小系统板好点,留出标准总线就好用了,自己扩液晶网卡什么的都可以

RAM那些都得做在板上的   这个当然做在上面了。 现在不用BGA的了 改用 P240

算了还是找几个朋友一起做吧 看来坛子里没什么人要做。

网友:
4层勉强啊,把引脚都引出来是很不明智的

我的板子挂了 两通道的AD 和 DA,速度都在百M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4层勉强啊,把引脚都引出来是很不明智的

我的板子挂了 两通道的ad 和 da,速度都在百m以上

呵呵 谢谢提醒, 不过我说把引脚全部引出的意思不是把所有片子上的引脚拉出, 是把那些空闲有用的IO脚等全部引出,说白了就是个

核心板

网友:
我刚做完 加上一个arm9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  开了8层板

网友:
我比较有兴趣,选个时间一起讨论一下啊!!

网友:
型号可以选择EP3C25E144C8N,EQFP封装的,引线和焊接都比较容易

网友:
顶一个,要是有一个高速的USB SLAVE就很棒了,可以进行一些大批量的数据处理和传输...

网友:
是不是有点多啊,我觉得6层应该够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有点多啊,我觉得6层应该够了啊

这样做板子是不是太贵了,成本成本》。。。

网友:
这样做的话 还 不如去团购DE0

网友:
DE0才800块不到,开个四层板都不止这价,DE0上片子速度还是C6级的,只不过资源还是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