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xz你用的程序编辑器是哪个?

楼主(2010-07-10):
最近想换个程序编辑器,想听听高手的建议。

网友:
估计用UE的最多,就是不带联想功能

网友:
好像ffxz自己用python写了一个编辑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想换个程序编辑器,想听听高手的建议。

自己习惯就好,vim,emacs,UE,editplus,editra各显神通^-^

回复 网友A:
好像ffxz自己用python写了一个编辑器?

还没这么强。

网友:
我觉得C-FREE不错,

网友:
VC+VA最完美

网友:
可以用source insight看看

网友:
估计楼主问完会更困惑.  ^_^  把这个贴子上面提及的全部试下?

我用codeblocks

网友:
引用 【3楼】 ffxz ……自己习惯就好,vim,emacs,UE,editplus,editra各显神通^-^……



VIM排在首位,ye!……

网友:
UE
如果UE的高亮能丰富些就好了

网友:
^-^

在Windows上,我一般使用source insight和editplus。
在Linux上,一般使用vim和gedit。

VC + VA,好是好,就是太慢,手指头的速度比它的提示速度快,所以只有用VC的时候才用。

UE,通常来说,速度不及editplus快(可操作行,程序打开速度),功能不及source insight强悍。所以它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基本上排除在(我的)常用编辑器之外。

最最关键还是个人的习惯~~

网友(2010-08-17):
SlickEdit不错,有大部分source insight的功能,却没有source insight的中文显示问题,比UE更适用于作IDE。
另外Ultra Studio(UE的同家公司开发)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