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的一点小疑惑

楼主(2010-07-10):
uC\OS 的每个任务都永远不会返回 我们知道每个任务都是一个函数 C语言每个函数都会在开始执行时建立一些变量而这些变量在函数不返回时都住存在SRAM中
只有当函数返回时才被释放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建立一个任务再把它删除,再建立它,在删除,在建立。。。。。。。 那末由于每次都相当于调用一个永远不返回的函数 那是不是这些任务所用的RAM空间都不会被释放 而在一个RAM有限的CPU里会不会出问题???
本人刚学uC\OS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当发生任务切换时,局部变量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假设cpu RAM除各个任务的堆栈 只有1K 现在当前运行的任务1建立一个占用1KRAM的数组,发生任务切换新任务也建立一个占地1K的数组 那这数组往哪方

网友:
这些变量都在任务创建时指定的那个堆栈里面,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状况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μC/OS使用前会让用户定义好任务数,系统在调用OSIint()后会根据定义的任务数建立一张空任务链表,就是书上所谓的OS_TCB缓冲池。建立任务的时候首先是从这种链表中取出一块初始化,删除的时候会将对应需要删除任务的空间加回空任务链表的。
也就是说系统是不允许用户建立无限的任务,能建立的任务数量在启动操作系统前就定死了。

网友:
这种状况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μC/OS使用前会让用户定义好任务数,系统在调用OSIint()后会根据定义的任务数建立一张空任务链表,就是书上所谓的OS_TCB缓冲池。建立任务的时候首先是从这种链表中取出一块初始化,删除的时候会将对应需要删除任务的空间加回空任务链表的。
也就是说系统是不允许用户建立无限的任务,能建立的任务数量在启动操作系统前就定死了。

楼主:
多谢各位同行们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任务的局部变量时保存在任务的堆栈中。

void common(void)
{
   char buf[100];
  OSTaskDly(1);
}

void TaskAEntries(void *args)
{
  for ( ; ; )
  {
    common();
  }
}

void TaskBEntries(void *args)
{
   for ( ; ; )
   {
     common();
   }
}

common分配的100字节分别在任务A和任务B的堆栈中,这是任务A和B分别还有900字节的堆栈(假设,实际会小一些),不会有影响。common返回时100字节的空间又释放回给各自任务,又回到1K。

不过要注意堆栈不能溢出,你的1K堆栈分配1K的数组,会立马溢出,程序状态未知。

网友(2010-08-10):
如果你是反复建立删除一个任务的话 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 因为每个任务建立的时候都要指定它的堆栈栈顶指针*ptos的

除非你每次创建都指定不同的堆栈,否则都是在理所应当在同一个ram区中

删除任务你要担心的是有些资源还正在被当前任务使用没有被释放任务就删除了  从而导致存储器有漏洞

所以uc/os 提供了这个函数 OSTaskDelReq() 叫请求删除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