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20W电源

楼主(2010-07-10):
我需要一个能够输出+-100V的20W左右的开关电源,各位给点建议吧

网友:
这个规格的成品应该没有卖,得自己做

网友:
36v 4a左右的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36v 4a左右的大概要多少钱?
************************************************************************

该系列电源有9~18,18~36,36~72,66~160等多种输入,5,12,24,36,48Vout, 50W至200W功率可选
如需帮助请MSN或邮件至:salsandtech@hotmail.com

网友:
拿个调压器,从220V调到100V,外面接个整流桥和电容就差不多了.如果电压不对的话,再调整一下调压器的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4楼方法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拿个调压器,从220v调到100v,外面接个整流桥和电容就差不多了.如果电压不对的话,再调整一下调压器的输出就可以了.

做开关电源的人都有调压器,记得在学校搞比赛,没有高压电源,像老师接了个,就像老黄牛说的这么干,不过纹波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