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RTT的看法

楼主(2010-07-11):
以前是只是路过,没有看过RTT的代码和手册,今天大概翻了翻,RTT用的是posix的标准,
代码看着很有亲切感,特别是在驱动和文件系统上能体现出来,很容易理解,操作和linux
差不,多用起来更系统化,不像ucos那样就是一个任务的调度、管理、同步与通信。在RTT上
体现出不同,和linux类似对外设统一管理,但从demo上来看,没有发现哪一型号的CPU驱
动是全的。这样问题有来了,如果外设驱动都与这种方式写下来,加上FS,再上IP的话,
对运行环境的要求就上去了,代码也相对复杂了,会不会回到了linux的尺寸(代码尺寸)
了呢?对RAM的要求也上去了,这且不成了“RT-linux”,当然这和它是不同,我只是说
对运行环境的要求上。

另外RTT的文档是有待完善,尤其是对内核的文件组织结构说明,内核调度原理,API的参考说
明。。手册是新手的入手点。另外期待RTT能动态加载和删除应用模块,类似linux那样的方式

网友:
谢谢你的意见。

不可能某一CPU型号的驱动是全的,基本上仅包括RT-Thread组件相配套的驱动。RT-Thread Kernel + finsh shell + DFS + TCP/IP + GUI,总计多少,编译出来就知道了,和linux显然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几个在一起还远远小于uclinux kernel的尺寸。说得好听些,基本可以秒杀uclinux啦^-^

网友:
按官方的说法是RTT向posix标准靠拢。

楼主:
rt_device_t rt_device_find(const char* name)
{
        /* try to find device object */
        return (struct rt_device*) rt_object_find (RT_Object_Class_Device,
                name);
}

/*----------------------------------------------------------------------------------------*/
怎么有的地方突然用了大写开头的,RT_Object_Class_Device,有点混乱,这个地方写成全大写怎么样呢?

网友:
那个是枚举类型。

一般来说,枚举、宏这些会采用大写的风格,以显示和其他类型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