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用UCGUI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0-07-11):
在一款工控产品上D用了UCGUI,该产品会部分销往国外,会不会有问题?仅从界面上会不会判断出D用了UCGUI?

楼主:
麻烦各位参谋一下。

网友:
小批量问题不大,产量大了就要小心了。

网友:
销国外的要当心,直接用UCGUI做的容易看出来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BSD,这个操作系统只允许学习研究,卖钱的不行。但实际上所有的商业UNIX操作系统都是从BSD上面发展出来的,操作系统厂商只要稍微改写少量代码就可以绕过BSD授权许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bsd,这个操作系统只允许学习研究,卖钱的不行。但实际上所有的商业unix操作系统都是从bsd上面发展出来的,操作系统厂商只要稍微改写少量代码就可以绕过bsd授权许可。

没有这个说法,BSD许可证的软件,只要在代码中保留原始的声明即可,与开源、是否是商业产品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bsd,这个操作系统只允许学习研究,卖钱的不行。但实际上所有的商业unix操作系统都是从bsd上面发展出来的,操作系统厂商只要稍微改写少量代码就可以绕过bsd授权许可。
没有这个说法,bsd许可证的软件,只要在代码中保留原始的声明即可,与开源、是否是商业产品无关。

那是跟SCO打过官司以后的说法了。

楼主:
但从界面上是不是很容易看出使用了UCGUI?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d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bsd,这个操作系统只允许学习研究,卖钱的不行。但实际上所有的商业unix操作系统都是从bsd上面发展出来的,操作系统厂商只要稍微改写少量代码就可以绕过bsd授权许可。
没有这个说法,bsd许可证的软件,只要在代码中保留原始的声明即可,与开源、是否是商业产品无关。
那是跟sco打过官司以后的说法了。

不懂不要乱说,打官司的是Linux。BSD的是那种很纯很纯的自由软件,被广泛的应用于苹果,微软,Google的代码中。

网友:
如果看出来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
各位是都认为看不出来么?

网友(2011-05-11):
出口海外,而且是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就更要当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