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数码管驱动

楼主(2010-07-11):
我有个大的数码管,导通压降需要 6.8V ,我电源用7.5V,经7805后给单片机工作,但我不知道如何驱动这个数码管,这个数码管是共阳的,我用了很多方法都烧了三极管和电阻,是多位的要用到动态扫描

网友:
这要看你用多大电流驱动数码管了。从烧管子和电阻的现象来看,应该是电阻功率不够或三极管允许流过的最大电流不够

网友(2012-04-13):
先上个你的图看看是怎么实现的? 怀疑你电路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