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精度问题,TDS1012,100MHz,1GS/S,测量晶振的频率,其精度误差是多少?

楼主(2010-07-11):
手上的TDS1012,100MHz,1GS/S,测量晶振的频率,比如测量40M晶振,其示波器本身的精度误差是多少?也就是说40M正负多少是在示波器的精度范围之内?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频率 很不准的

估计得+-1M

网友:
通常时基精度100ppm

网友:
回复 楼主:

TDS1000的频率是6位的,示波器中算是精度很高的了,估计内部有硬件支持。

不过用探头测晶体的话,要考虑负载电容的影响。

网友:
示波器自身不属于高精度仪器,不过自带的硬件频率计精度还是不错的,可以参考说明书中关于硬件频率计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