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LabView做串口通信,需要安装些什么软件啊?

楼主(2010-07-11):
我一直想学LabView,想用它来做串口通信的简单上位机软件,但是一直没法入门。我也安装了8.5破解版(比较古老的版本),但是好像还要安装别的东西才能使用串口功能啊,不知道怎么搞了,希望会labview的人给小弟一点指点吧!!!!给小弟指条明路吧!

网友:
不需要装其它的东西,使用InstrumentIO 里面的serial即可

网友:
EISA这个玩意吧  坛子里好像有连接

网友:
安装VISA NI网站有的下载

网友(2011-06-07):
回复 楼主:

我们浙江铭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生产下一代通信(2G,3G,4G)的软件,其中MDA1000主要应用于模拟线路与数字线路之间的互转,用于实现专网远端模块接入、外挂座席、呼叫中心及分布式组网等。
MDA1000
        支持语音数据传输、数模转换;数字线路支持CAS、LINESIDE 、CLEARCHANNEL等多种信令协议;可通过串口进行配置,管理该设备; 单机支持30线模拟通道,各通道支持模拟坐席(FXS)、模拟中继(FXO)、EM中继(2/4线)等模块的任意更换配置;
        支持 RS232数据应用传输;
        模拟线路支持来电显示,支持对讲机的PPT协议,支持卫星接入,支持电话手柄接入,用于远端会议终端的接入,配合PBX可实现用户间内部电话互通,支持反极信号;
        模拟接口采用2个DB37接口,可直接上配线架,方便用户布线;也可支持15个RJ11接口。用户出局可根据设置选择数字线路或模拟中继;
        支持电信级48V直流电源或220V交流电源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