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玩PIC,为工程做的控制板

楼主(2010-07-11):
最近做的注塑行业用的缴牙模芯一体机控制器用上了PIC单片,PIC16F876A的。6路继电器输出,一路达林顿输出,2路板内指示灯输出,9路隔离输入,2路用于设定时间的0-5V模拟输入,外部输入和输出为24V。编程软件用的Ldmicro,烧写器用ICD2。测试很好,实物图没有拍照,附一个效果图大家分享

网友:
PICs are approaching their end as a via mcu for serious commercial designs, especially new ones, I think.

the architecture limitations and speed limitations vs. other mcus, notably avr and arm/cortex-mx designs, are pretty daunting for anyone to use them in demanding applications.

for one off and simple industrial controls, they are great. those other 8-bit offers (avr8 and stm8) are interesting.

ldmicro is an interesting tool to use for programming micros. I wish someone has done more in this area to make it more modular.

and it is free.

网友:
回复楼上:PIC有没有linux下的免费开发工具?

网友:
I don't linux that well but I haven't heard of any pic development tools under linux.

I think all development tools from Microchip are for PC.

楼主:
楼上是哪里人呢?如果是中国人完全可以讲母语,AVR是好,但是价格是PIC的几倍了,用什么样的单片机我感觉还是要看做什么用途,一些简易的控制其实用PIC 51之类的足够,如果想形成一个标准化系统,当然还是用高档的单片机才好。不然的话就不要分高中低档了。您认为呢?

网友:
不太懂英文,但是被雷到了

楼主:
其实要学英语当然是好事,只是感觉不太是地方,交流技术还是怎么好沟通怎么着,不然会因为理解问题容易出错,如果要是去美国了,肯定用英语

网友:
楼主从来都是讲英文的,大家不要误会~

网友:
I don't linux that well

楼主:
忘记传原理图了,回家传上来,连续运行了3天,运行时芯片没有温升,但是电源处理的不够好

楼主:
回来了,传原理图,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有什么隐患没有

楼主:
01A是低电平输入输出,这样编程不是很方便,是当时的失误;02B是高电平输入输出,增加了5V稳压管,将模拟量输入的接地电容移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