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68013下载器是用什么驱动,找不到原来的驱动光盘了,据说是原先是下载 alt

楼主(2010-07-11):
请问下,这个68013下载器是用什么驱动,找不到原来的驱动光盘了,据说是原先是下载 altera的CPLD用的,..

下载器板上有个网址www.scorezap.com.tw可是那个网址估计就是个推广商,没有驱动下载的地方...

原先调试的板上,可能是altera 的 TQFP100T 封装的cpld.

各位谁手上正好有这个,提示一下,在哪里下驱动程序,或传上个驱动来吧,,,小弟不懂cpld编程,所以一头雾水了...呵呵. ,

照片在楼下^_^

网友:
看起来像是lattice的下载电缆
我传个驱动上来,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犀利,目标板确实是 lattice 的芯片,上面 是"machXO  LCMX0256c 3TN100c " 的型号标...,试试驱动...

楼主:
好了耶!!!!!!!!

呵呵,多谢 "叶子" !!!,,,,这下可以开始学习找什么软件来下载 cpld了,,,以后可能有很多菜问题来这里麻烦大家咯....

网友:
开发软件为isplever starter版本,lattice网站上有,论坛上也有网友传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1085&bbs_id=1029
目前最新的版本(diamond除外)
你如果事先安装好软件,驱动也就装好了~^_^
下载软件为ispVM,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小软件,也可以在lattice网站上下载到,估计30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俺 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嘿嘿,,,所以驱动///软件///什么的,都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