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功放 DIY

楼主(2010-07-11):
考完试之后,为了庆祝射频低空飘过,决定做个Audio Player。

系统功能:
1.OPA2134+LM1876两声道功放
2.内置MP3播放器,支持mp3、wma、wav、midi格式
3.通道选择(可选外部音源或内部MP3音源)
4.FFT频谱变换
5.红外摇控
6.电子书、游戏、时间

功放部分:
    功放部分是很早之前已经做好的了。前级放大用的是OPA2143双运放,末级功率放大用LM1876集成功放,它内部相当于两个LM1875。关于几款流行的功放IC比较,可以看一下附件中的文章。
    前级放大一般来说是比较讲究的,我尝试了几种运放,一个是经典的NE5532,一个是AD827,另一个就是现在用的OPA2134,三者之中,感觉最好的是OPA2134,高低音分辨清晰,其次是AD827,许多发烧友都说AD827比OPA2134要好,可能是我不太懂分辨吧,又或者AD827就是搭配更强的LM3886才会发挥出更强效果了。其实上面的三个芯片用起来都差不多的了,就连在赛格几块钱买来的5532听起来也不比现在用的OPA2134差多少。
    至于末级功放,以前一直对LM3886有好感,但现在用了LM1876才发现其实这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啊,一来是它是两声道,二来就是它的音质确实了得,特别是重低音方面性能相当可观。我自己也不属于发烧友一族,所以大可接受了。

MP3部分:
   主控仍然是用熟悉的STM32,为了节省成本、空间和方便做板,这回用的是48脚的STM32f103C8T6,才64K flash,太可怜了,一不小心用爆了,不得不向SRAM借空间用。音频解码用VS1003(便宜实用)。

控制部分:
    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红外摇控,一直都比较喜欢用的,因为只占用一个IO口,而且是全中断管理,很方便。
而另一种是面板上的按键控制。这次又拿出了“杀手锏”——74HC148优先编码器,8个按键8种编码器,恰到好处哈哈。同样是用中断管理按键,而且只须一个中断就可以管理全部的按键,性价比高吧。(强烈推荐)

FFT部分:
    又用上FFT了,哈哈,这程序叫做“一劳永逸”,因为艰苦写过一次之后,以后就是简单的移植。全世界最好移植的程序莫过于FFT程序了,不过首先还是得懂它的原理。以前做过这部分,不过当时是用AVR单片机做的,受SRAM限制仅做64点FFT,现在用STM32,SRAM足够大了,于是就做个128点的FFT,这样的话显示起来也好看很多。采样率设置成44KHz。128点,只需取其前64点显示,变换后前64点和后64点是对称的。

其他部分:
文件系统,用STM32读取SD卡的文件系统。现在用的是FAT32。程序是直接移植之前做的PDA程序。游戏,移植来的,但有些要修改的地方未弄好。系统时间,用STM32内部实时时钟。外壳,在赛格花20块钱买来的,然后再钻呀,锯呀,DIY出来了。

原理图和代码在附件。

整机 (原文件名:整机.jpg)

整机2 (原文件名:整机2.jpg)

内部电路 (原文件名:内部电路.jpg)

主界面2 (原文件名:主界面2.jpg)

初始化SD卡 (原文件名:初始化SD卡.jpg)

主界面4 (原文件名:主界面4.jpg)

主界面5 (原文件名:主界面5.jpg)

左侧面 (原文件名:左侧面.jpg)

背面 (原文件名:背面.jpg)

音乐文件2 (原文件名:音乐文件2.jpg)

播放界面1 (原文件名:播放界面1.jpg)

播放界面2 (原文件名:播放界面2.jpg)

64点FFT4 (原文件名:64点FFT4.jpg)

128点FFT3 (原文件名:128点FFT3.jpg)

128点FFT4 (原文件名:128点FFT4.jpg)

128点FFT (原文件名:128点FFT.jpg)

俄罗斯方块 (原文件名:俄罗斯方块.jpg)

贪食蛇 (原文件名:贪食蛇.jpg)

时间显示 (原文件名:时间显示.jpg)

网友:
牛了…播放机俄罗斯方块 = =

网友:
此贴必COOL

网友:
呵呵,看来vs1003 很好用呀。正在看它的手册呢。

网友:
面板再加工一下会显得更“发烧”。用个彩色打印机打印个面板出来再贴上去应该不错。

网友:
强帖留念~~

应该会被加酷的~~

网友:
帅,楼主的资料会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第二次回贴,就顶上今晚的 西班牙斗牛士  顶楼主!

网友(2010-09-18):
jin极品啊...........

网友:
我已经举报楼主了

网友:
好帖,有想法。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这个太强悍了!楼主太强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一直放在宿舍听音乐用,还挺不错的~~

网友:
啥时候我也做一个

网友:
Wave fft. 都没做过阿。

网友:
MP3的功放,有没有仔细测试低频呢?

网友:
很牛叉,先留记

网友:
强大,学习。
等我会了再下载,留个标志吧!

网友:
这diy的牛逼~

网友:
LZ还是学生啊。。。
牛1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仗义啊,发帖都是发的原理图+PCB+源代码...

网友:
顶楼主,不过这个电路总功率不高,用6.5的低音显得力度不够.

网友:
强烈希望发完整开发资料

网友:
楼主厉害,楼主华工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序和部分的PCB已上了,电源的PCB比较简单就不上了,而且电源各人有各人喜欢的做法。

回复 网友D:

嗯,华工的。

网友:
MASK~!
另外,FFT频谱变换用来实现什么功能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AD采样量化,然后执行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简单说就是将时域信号转变为频域信号,数字信号处理这一门课有介绍

网友:
相当不错,支持在校学生搞研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LZ

如果我要做FFT然后在一个8*8点阵上显示

需要做多少点的FFT

1k的ram够用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1K ram 够用64点FFT。以前也做过。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ad采样量化,然后执行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简单说就是将时域信号转变为频域信号,数字信号处理这一门课有介绍

这个知道!
只是在这个MP3功放中,做什么用?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也没啥用,就相当于千千静听这类软件那个频谱显示。技术上肯定是没人家那么专业的了。

网友:
楼主,再加个芯片,就支持USB了!

网友(2010-10-29):
STM32+MP3+功放

网友:
顶。。。楼主的芯片是我卖给他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

网友:
拜读了楼主的帖,都是理所当然的酷啊,佩服~

网友:
不错,有空也做一下。不过,现在我要先把流水灯搞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人学习啊,cool

网友:
又是一牛人

网友:
现在的vs1003是什么价位啊,怎么学mp3的板好像装的都是vs1003

网友(2010-12-01):
真不错,不知道 楼主的东西最近有没有更新了

网友:
下了不少楼主的无私奉献,看到样机都打了塑料固定胶,这种工作态度,再次感动!

网友:
好东东呀。

网友:
很好。。。程序很易懂。。。

网友:
PCB资料是什么画的呢?文件太乱,看不了。

网友(2011-01-05):
体积大了点!

网友(2011-02-10):
感觉比较酷

网友(2011-04-01):
好,可以参考

网友(2011-06-30):
楼主的PCB用什么做的!

网友:
好像散热会有点问题......如果输出大功率可能要烧掉......

网友:
我多虑了.....那么小的电源变压器,烧不了的....

网友:
外壳是用什么做的呢?

网友:
好漂亮的东西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顶一个,赞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超强

网友:
牛爆了,马克!

网友:
高手啊,顶起

网友:
太牛,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mark,设别要花多少钱啊

网友:
FFT!好东东!

网友(2011-08-05):
看来我做的功放是弱了点...
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1-09-12):
好大个儿

网友:
再码一次。

网友:
牛人,厉害啊,佩服

网友:
佩服,楼主人才,mark。

网友:
喇叭在哪?可以在里面安个。用开关切换下,SD卡在侧面壳子的下面容易压到,放到前面或更深一点会好些吧。

网友(2011-12-12):
不得不佩服!顶!

网友:
牛逼啊~~~标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帖留念

网友(2012-04-20):
楼主功率不小。

网友:
牛,和成品MP3有得一拼。

网友(2013-01-11):
考试险挂课的人都是牛人。。。。

网友:
操作面板 在左边 不太符合 一般的操作习惯
一般都是 液晶在左边  按键在右边吧
另外 功放上环牛 是不是会好些
再增加自动风扇散热

另外问问  一般家庭影院上前面板上的波形 图 是FFT吗?

网友:
强悍~很不错的项目

网友:
厉害啊,我也正想做一个播放器。

网友(2014-01-23):
很不错的东西,mark

网友:
LCD12864玩的很叼啊

网友:
不错。正想着用VS1003。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12-02):
不错啊,楼主的毕业设计吗?

网友:
这么强的帖竟然没有置酷,感觉不科学啊
另外想问下楼主,你是怎么焊VS1003的?我焊工不好,好像把先前做解码模块用的VS1003给搞坏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牛掰的MP3

网友:
必须顶啊!非常感谢。

网友:
做的不错,先记号一下。

网友H:
VS1003确实实用啊,毕业设计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H:
VS1003确实实用啊,毕业设计就是用的这个

能给点焊Vs1003的建议吗?我的vS1003焊上去不能正常工作。
我的电路连接情况大概是 数字地和模拟地连在一起,其他元件都是参照手册连的,上电后,晶振不起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能给点焊Vs1003的建议吗?我的vS1003焊上去不能正常工作。
我的电路连接情况大概是 数字地和模拟地连在一 ...

我当时用的成品的模块,焊接的话如果不是温度太高我想问题不大的,不能正常工作的话一般是你的电路设计问题,还有软件的问题,还有就是不能正常工作具体是怎么不正常

网友:
不错啊。很有意思啊。

网友:
很不错,,,有空也做一个听听,,,

网友:
楼主挺厉害啊。支持下。
最大支持多大的SD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当时用的成品的模块,焊接的话如果不是温度太高我想问题不大的,不能正常工作的话一般是你的电路设计问 ...

程序应该没问题,同样的程序在现成的VS1003模块上是能跑通的,但是我的不行。顺便附上我的PCB工程,大哥提提意见?

我一个月前的帖子里贴出了这个手工VS1003模块的实物图,具体问题也在帖子里说明了,能麻烦大哥帮忙看一下吗?帖子链接如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800-1-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程序应该没问题,同样的程序在现成的VS1003模块上是能跑通的,但是我的不行。顺便附上我的PCB工程,大 ...

没有实物具体的我也不清楚,看到你的PCB布局布线有问题,晶振离的太远了,还有的话你可以把晶振并联的1M电阻去掉,再把起振电容换成20pF的试试。你保证你的电路和现成的vs1003模块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就是你的PCB布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实物具体的我也不清楚,看到你的PCB布局布线有问题,晶振离的太远了,还有的话你可以把晶振并联的1M ...

好的,我去试试看,谢谢啊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自己做一个

网友:
好厉害啊   用这种液晶MP3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实物具体的我也不清楚,看到你的PCB布局布线有问题,晶振离的太远了,还有的话你可以把晶振并联的1M ...

一开始晶振是没有波形的,按你说的做了以后,看到波形了,拍了照,放到我的帖子36楼里了,能帮忙看看吗?谢谢~\(≧▽≦)/~啦啦啦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800-1-1.html

网友:
FFT的效果真不错.....

网友(2016-04-26):
对着功放机玩俄罗斯

网友:
功放板和解码板直接没有屏蔽,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个头可不小呀,咋能还叫MP3呢

网友:
我是来记录的 mark! 此贴已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