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马克思发生器用高压产生电路【附详细电路图和参数计算过程,原理解释等,COOL】

楼主(2010-07-11):
20A600V的IGBT,高压包,LC电源滤波,输入电压范围很宽,输出占空比可调,并且还进行分档。IGBT使用400VTVS管,15V压敏电阻,1000V10nF电容保护。40W输出后IGBT竟然还不热,呵呵。

参数完全自己计算,嘿嘿

先查了下高压包的参数,没查到,就自己用LCR表测了下。

1.测出自己绕的初级电感量60uH,再根据匝数和磁芯截面积算出饱和电流9A左右
2.根据计算出的饱和电流和电感值,计算出伏秒数,确定信号频率
3.根据信号频率算出需要的电阻电容值,根据占空比调节范围调节电阻值
4.通过LCR表测出同名端,驱动电路焊好后,成功,再焊上高压包。OK。

【具体设计资料】已完成

【说明】下面的图片并非最新的,新的还没有照

楼主:
开关电源没有白学,嘿嘿。完全是靠反激开关电源的实际方法设计的。
参考了网上的图,感觉不完美,他们还要调整,我这个参数计算出,直接焊接就能用,一个器件也没烧

网友:
没原理图不能给裤子。

楼主:
电路结构显示分析了下网上的,再自己改的

网友:
楼主很强~看到高压就恐惧的飘过~

楼主:
电路图在脑子里,没画。有感兴趣的,我整理下,晚点时间再用PROTEL99画一下。

电路还想加几个功能,现在没空画,想看,先参考上面的。

还动弹的画,我等吧推导过程也可以整理一下。嘿嘿。

想要原理的话就帮忙顶一下。有人关注,也有动力。要不被打击了积极性,也就懒得弄了。

网友:
看到那个磁蕊上绕的线我就想起学徒的时候  师傅要我在高压包上绕几圈 给灯丝加点电压 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加 就把高压包整个捆了个结实 用了好多电线  现在想起来太搞笑了

网友:
感兴趣,DIY一个来电头发。

楼主:
加了个高压启动电路,还要加个占空比显示电路。

电火花竟然能吧纸给点燃了。呵呵。

网友:
楼主,请问高压包的引脚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顶!
楼主什么时候搞特斯拉?

网友:
20kv+的电压似乎低了一点...

网友:
楼主这个用来电蟑螂是吗?

楼主:
准备再加个辅助电源,这样输入电压范围就很宽了。哈哈哈

网友:
为什么叫马克思发生器?是不是会去见马克思??~~~~

网友:
加上电容倍压才叫马克思,后天考马哲,现在无比恐慌

网友:
马克思不是这样的吧?
下面这个才是
马克思发生器:http://www.izheteng.com/diy/marx_generator_01.html

楼主:
我知道,电容还没到,先把高压电源搞定。能够30V 2A  60W啊

我的输出电流时可调的,也可以输出30V 0.5A一下,也有电弧

一天没吃饭,抄了个西红柿,电路图可能得等到明天再发,挺复杂的。今天也累了

网友:
支持,我用555加三极管做个升压,变压器是手绕的,次级一千多圈,可惜带不动倍压电路,接了倍压电压反而下去了,变压器也热得厉害,固定用的热融胶都化掉了,现在只能看交流电弧,可以把电木板烧得冒烟。

电路是照着以前论坛上那个-电-棍-的帖子里的,开始用电路图上同型号的MOS管,没多久就被击穿了,换三极管TIP35C倒没坏过,就是发热厉害。

网友:
这根本就不是马克思发生器,原理都不同,楼主悲剧了?

网友:
积分:263
派别:
来自:
关注一下

楼主:
高压包电路参数测量与计算
F.H. 2010-07-12
1.使用的高压包型号为JF0501-91823A,引脚1-2-9通,3-4-5-6通。具体内部结构没有查到。
2.百度了下【JF0501-91823A】,发现和BSC25-02AW45、BSC25-02AW23、BSC25-3315、BSC25-N0801、BSC25-3806、BSC25-29C、BSC25-N1501、JF0101-85800等通用。
3.百度了下【引脚1-2-9通,3-4-5-6通】,发现海信2588机用BSC25-29C,1-2-9通,3-4-5-6通,1行管,2+B,3B1,4AFC,5地,6灯丝,7ABL,9脚205V。
4.然后利用LCR表,具体确定了下内部结构。【原理:主要靠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判断绕组的连接方式,通过引脚之间的电感确定同名端。】

5.测出绕组电感值,可以计算出实际扎数:
a.12间电感3.09mH,29间电感24uH,35间电感5.7uH,45间电感68uH,56间电感3.8uH。
b.在电感外部绕了15圈线圈,测电感值为60uH。
c.因为电感值跟扎数的平方成正比,故可以估算出绕组的匝数:12间107匝,29间9匝,35间5匝,45间16匝,56间4匝。
6.计算各扎的饱和电流
根据公式【B=(L*I】/(N*A)<0.3】
其中:B为饱和磁通,对于大部分铁氧体。B等于0.3左右。
L为电感量,I为饱和电流,N为匝数,A为磁芯截面积(测量为126E-6平方米)。
计算结果:12绕组的饱和电流在1.3A左右。而在外部绕的15圈饱和电流在9.5A左右。
7.作为升压使用,12绕组原先是使用110V驱动的,如果使用10V-20V电压驱动,输出电压可能不够。又因为匝数较多,反激时的反激电压可能比较高,容易损坏功率管。12间饱和电流又小,有电感值比较大,驱动起来的频率可能较低。故还是决定使用外部自绕线圈作为初级。
8.计算NE555工作频率:
公式【I=Et/L】
I为电流值,L为电感,Et为伏秒数,Et=Uon * Ton
选择I=9A,L=60uH,Uon=20V,计算出Ton=27uS。f=1/Ton=37KHz。
故,如果使用NE555产生PWM信号时,振荡频率必须大于37KHz,否则电感容易饱和。
9.计算NE555电容电阻
NE555采用占空比0%-100%可调电路。T=0.7(R1+R2)C。
因为购买的是2.2K精密可调电阻,可调电阻两端加电阻,控制占空比输出范围。
目前使用的是ON端用200R//200R//200R,OFF端使用5.1K//1.2K//1.2K。
其中200R和5.1K是长接的,另外的有开关控制选择。
a.看最差的情况:R1+R2=2.2K+200R+5.1K=7.5K。又Ton<27uS。故C<5.1nF。
因为手头上的小于5.1nF的最大值为3.3nF,故选用3.3nF。
计算一下此时的工作频率:f=57KHz  >    37KHz  还不错。
看来即使最差的的情况下,电感也不会饱和。此时的占空比最大限制为32%.
b.再看看把电阻都接上时,此时最大占空比为80%,其实最大占空比还可以再高些,到95%都可以,只需把OFF端使用5.1K//1.2K//1.2K电阻取小即可。目前先限制80%行了。
此时的工作频率为150KHz < 500KHz  NE555最高频率,故是可以的。

总结:
目前为止主要电路参数已经确定,下面要进行具体电路设计与制作。

网友:
行变磁芯都有间隙的,不容易饱合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其他参数设计与计算

一.主要部件:
1.        NE555产生振荡
2.        高压包
3.        20N60 IGBT功率输出驱动
4.        MC34063辅助电源

二.主要参数和特性
1.NE555用于产生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原先想用MC34063或是其他的开关电源芯片作为控制芯片,发现电路不好改,反馈增加麻烦,故还是使用NE555作为调制芯片。
参数:
供电电压4.5V-16V,高输出时比电源低2V左右,低输出时电压0.3V。上升沿下降沿100nS,也就是10M。最高频率500K以上。
5.        20N60 IGBT功率输出驱动
参数:
CE耐压最高600V,电流最大70A,GE最大驱动电压±20V,功耗290W,CE饱和压降1.8V。
开启电压最小4.5V,标准5.5V,最高7V。

三.其他参数确定
1.NE555的供电电压选择9V,此时输出高电平7V刚好是IGBT的开启电压最高值,所以可以保证IGBT完全导通。
2.IGBT的GE段加15V1W的稳压管作为保护,防止GE电压过高烧坏。
  有EC耐压600V,选择的400V的TVS管和1600V10nF的电容作为保护。
【注意】
a.此处选择20N60 IGBT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选择MOS管和三极管都可,主要是手头有这个件,所以才使用。感觉耐压200V以上的MOS管更合适一些。
b.如果是自己在外部绕线圈,加个1000V10nF的电容即可,反激的毛刺就没了,400VTVS没有必要加。此处为了保护好IGBT才增加多重保护。
c.IGBT的G集驱动增加一个10欧的电阻,G集对地加10K电阻。10欧为了减小导线电感振荡10K为了防止误导通。
3.NE555的9V电使用一个7809提供,但是7809有2-3V的压降,故要到11-12V时才能稳定。建议使用MC29302等LDO芯片。
4.因为电路开关时会有较强的噪声,所以对供电电源要进行处理一下,我是用的时两个500uH1.5A的电感和4700uF25V的电容做滤波。(25V耐压小了,电路输入30V以上等都能正常工作,手头就这个容值大一些,先凑活着,因为我用的电源也就30V最高)
5.输入端为了防止接反和过流,采用3个0.9A的自恢复保险丝,并接了反向3个M7二极管,防止电源接反。
6.电路因为在9V以下时就无法工作了,主要是因为NE555得不到足够的驱动电压,故又用MC34063做了个辅助电源(升压电路),选择是输出8.5V,与7809的输出端并联。把7809的输入端接了个SS14防止输入输出有压差损坏。
7.又增加了套电路,控制辅助电源在11V左右7809工作起来后关断,否则NE555的电源电压一直跟输入电压一样(高于9V时)。
8.为了安全增加高压包控制电路,利用继电器和指示灯指示状态,并且利用电阻和电容并联,实现上电不管什么状态继电器都不动作,需要重新切换才接通高压电路,比较安全。
9.为了指示输出功率,在NE555的3脚外,用PWM信号控制一个三极管和白色LED用于指示占空比,也就是输出功率。

网友:
请教楼主:如果人体碰到火花危害大吗?

楼主:
【34楼】 fool_boy 笨小孩
我试过用焊锡丝做放点端,直接成为锡球了,化掉了。
火花直接用个纸片,着火了。
用镊子作为放点端,头都被烧红了。

想想输出功率能有60W,效率再低,光个电弧的功率就不止10W吧。很过瘾啊,哈哈哈

等到电容到了,整个10级到30级的马克思发生器试试

电弧最少也有20CM

现在光这样就有2,3cm以上的电弧啊

楼主:
2万伏2nF电容30个已到 下面可以试试 马克斯发生器了

嘿嘿  高压电源特性还不错,马克思效果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恐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图中C12是做什么用的,继电器开启之后直接被短路了,参考电路上面电容都是和变压器初级线圈并联的,是不是画错了?

还有:
8.为了安全增加高压包控制电路,利用继电器和指示灯指示状态,并且利用电阻和电容并联,实现上电不管什么状态继电器都不动作,需要重新切换才接通高压电路,比较安全。

如果自锁开关是按下的,上电高压电路也不会工作吗?

看着有意思,我都想做个了,请问楼主高压包是海信电视机里吗?我查了一下好贵啊,都可以抵得上几个煤气点火器了,呵呵。

楼主:
【39楼】 frival
C12我是为了消除继电器开关时的电火花的

如果自锁开关是按下的,上电高压电路也不会工作吗?
不会,因为上电是,,电容是缓慢充电,瞬态电流不会很小,不会导通继电器。但是启动以后安自锁开关,会有瞬态大电流来启动继电器

高压包我是蹭的,哥们修电视拆下来的。其实什么型号都一样可以。确定一下ABL即可

网友(2011-02-15):
人呢,很期待来张完工后的照片啊`

网友:
高级灭蚊灯?

网友:
mark 一下,好玩。

网友(2011-05-13):
引用图片【楼主位】fHimemhacker F.H.

网友(2011-08-10):
马克马克,嘿嘿

网友:
绕电感。~~ 求这一方面的经验~~~~!!!  电感芯的选择,铜线的大小,以及圈数的计算!!!电感大小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电感自己绕的时候有什么经验么?? 可以交流下下不???  加下QQ 389104724    其他的高手们,如果看到这个帖子也请加加。。。很想要这方面的经验。我准备电子设计竞赛,就是9月1号。。我们准备做电源类的题目。电感的选择很重要,希望大家多多给点支持啊~~!! 多给点工程上面经验~~~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缘何采用反激式变压器设计方式?

网友(2015-08-24):
555芯片,怎么在5V下算的频率,怎么和12V下的不一样呀

网友:
好,不过还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