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便宜的DAC芯片,有多路输出

楼主(2010-07-11):
找一个便宜的DAC芯片,有8路输出
其它没有要求了,精度8bit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小单片机,做8路PWM输出

网友:
R-2R用电阻搭一个

楼主:
感觉用PWM比较消耗MCU资源,
我要作很多路只有用中断方式来产生,这样要宽度可调,频率和等级分度作不高
我用100uS,分十个等级,这样频率也只能作到1KHz,最高输出3v多
分度太低,频率跟不上,MCU资源消耗大,而且带负载能力比较差,外面还必须加运放

楼主:
比如M8芯片的也只有2-3路PWM,他们消耗完这些资源,我连定时器都难找到一个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面带什么负载?输出电压范围多少?
另能接收的价格大致在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输出0-5V,负载大约2K电阻吧,最好有8路输出,精度8位就可以了,价格不超过8元吧,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话说,难!
我刚有想用PLD来实现,8路高速PWM没什么问题,加个I2C接口
晶振用无源的,外加有源RC filter,成本至少也double了吧,这样面积估计也不小了

网友:
DA哪有多路的??

一个DA只能输出一路吧?

你以为是ADC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TLC5628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tlc5628.html
你去TI的网站看看这个呢,1K价格2.4美金左右,已经非常便宜了,比自己折腾来的要好一点

网友:
TLV5629  8位、8通道电压输出、SPI接口,符合楼主要求,就是价格有点小贵,15块左右

网友:
【8楼】 hsztc

积分:1164
派别:
来自:福建省
DA哪有多路的??

一个DA只能输出一路吧?

你以为是ADC啊?
----------------------------------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8 channel DAC block diagram
TL5628

楼主:
另外谢谢各位提供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PLD没有DAC,如果非要提一下的话,ACTEL 的fusion好像有模拟部分
之所以推荐你PLD,因为PLD可以很轻松的完成多路PWM,且PWM频率和分辨率可以做到很高,8位精度,25K的PWM频率只需6.4M的时钟即可
说白了,PLD取代MCU来做多路PWM

楼主:
谢谢 leafing 叶子

刚才眼光一扫,看错了,上图原来是TLC5628的功能图,我以为PLD有DAC输出

网友:
DAC有别于ADC的,ADC只要一个通过模拟开关切换输入端口实现多路ADC的,内部只有一个ADC。

而DAC就不行了,看上面的图就知道,一路DAC就要有一个DAC,有几路就有几个DAC。

这个多路,其实就是多个合并成的多路啊。

哈哈还真没见过多路的DAC,长见识了。

网友:
【12楼】 leafing 叶子

第一次见识到!
价钱如何?!

楼主:
15元的价格,我觉得还是用PLD好,

反正还要用单片机,频率上通过倍频给PLD,输出PWM后,加个RC,用便宜的运放拉拉负载,
PLD还可以作其它用途,

我还要输出1个PWM,频率从40KHz - 80KHz 可调,占空比不小于8位,频率不知道能分多细(100MHz频率下)

Lattice 有什么便宜的PLD可以介绍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有提到,1k左右2.4美金

楼主:
DAC7714 4路输出

可能是为了应对数字音响,很多DAC双路的

网友:
一片CPLD加 电阻网络,实现8路DA,总成本也就15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片cpld加 电阻网络,实现8路da,总成本也就15元

能输出5V吗?好像5V的CPLD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的CPLD,DA输入加同相放大器,放大一下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瑞萨的M62392 8Bit 12CH I2C接口,应该够用了吧,批量价格6~7块多RMB........

网友:
以前用過8路10位的,零售賣我五十,德州儀器的TLV5608。8位版的是TLV5629。
祗要是多路的,不管精度怎麼樣,肯定都很貴。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建議8路模擬開關加單路數模轉換。否則吃自己的力,討不好老闆。

网友:
AD7228,并行8位数据总线的8位8通道DAC

网友:
要便宜,那么找片2元的mcu+电阻电容电路,即可实现8bit的DAC...

网友(2011-02-23):
多片595加电阻网络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