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低级问题,为什么有些TFT-LCD可以直接用单片机驱动,而有些则需要专门的控制驱

楼主(2010-07-11):
它们之间成本会相差很多吗?

网友:
有控制器和没控制器的关系吧,成本肯定有差别的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的TFT是带了控制器的,而那些不带控制器的一般单片机驱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控制器和没控制器的关系吧,成本肯定有差别的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的tft是带了控制器的,而那些不带控制器的一般单片机驱动不了

感觉那种2.4和2.8的单片机都可以驱动,而且很便宜,而一般ARM上配的那种3.5的感觉都是不带控制器的,价格也比较贵,不知道带控制器的3.5的价格多少

楼主:
3.5的有带控制器的吗,价格差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 ,我用了一款,控制器是SSD2119,淘宝上是100多元的价格

楼主:
那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大于3.2的TFT没有带控制器?成本太高?

网友:
3.2基本都有,3.5基本都没有,有你也搞不到货

网友:
www.mcutech.cn 单片机控制TFT彩色液晶屏模块  技术资料很详细

网友:
3.5以上都几乎没有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3.5以上都几乎没有啦。

我想了解一下尺寸大一点的没有控制器是什么原因,技术难度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3.5以上都几乎没有啦。
我想了解一下尺寸大一点的没有控制器是什么原因,技术难度大?

用处的原因吧。3.2寸以下常用于手机,这样加控制器才有市场。产品是由市场决定的呀

楼主:
可是尺寸大的为不加控制器也麻烦啊,加个控制器不是市场也大一些吗,反正别人要用的话还需要一个控制器,做到一起还是可以降低成本的吧!

网友:
产品链发展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