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成功启动 ispLEVER Project Navigator 软件,虚拟mac设置造成的?类似经历 (---已

楼主(2010-07-11):
没能成功启动 ispLEVER Project Navigator 软件,是虚拟mac设置不了造成的么?大家有没有类似经历的说

根据论坛"叶子"的热情提示,在这里下载的 编译软件,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1085&bbs_id=1029
根据步骤一步一步安装好后,修改虚拟mac地址,到执行
ispLEVER Project Navigator
软件时候,出错,,,是mac始终没有修改成功么??每次修改mac以后,我都重启电脑了...郁闷了...不成功....哪位有类似经历的,说说...

楼主:
仔细翻了下帖子,难道是如下原因???

"""
回复 网友A:
license好像马上到期了,楼主有时间长一点的吗
我只有这个证书,今年是够用了。
"""

楼主:
软件可以启动了,呵呵.

要在这里修改虚拟网卡的mac地址.....

网友:
我以前安装ispLEVER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license,mac都对,但是软件启动就有问题,后面发现是电脑系统日期设置比较早,改为当前日期后就没问题了。
经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记住一个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