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H-56D218,请问这种是伺服电机吗?性能如何?如何驱动?谢谢!

楼主(2010-07-11):
另外这种电机的功率是2.1X1.65=3.465W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老型号的伺服,从哪里搞到的?

楼主:
二手市场淘的,懂行的同志帮看看~~

网友:
这要弄个驱动器才玩得来。

楼主:
LS的驱动器可以自已做吗?

网友:
这是一个步进电机.......

网友:
这有难度,依我看,这些电机就是鸡肋!

网友:
明显是不仅电机嘛,
1.8 DEG/STEP,不就是1.8度/步。

网友:
哎!没看见中轴到电路板的测速装置就误以为是伺服电机!
那么电路板就可能是驱动板。
~(@^_^@)~~(@^_^@)~闪人!

楼主:
只是一个步进电机?那不是买亏了!

楼主:
请教5楼数码黑客,这个步进电机后面的是驱动板吗?
还有2.1VX1.65A=3.465W,这个步进电机功率就是这么大吗?谢谢

网友:
不错,带驱动板的步进,就是扭矩小点……

楼主:
后面有两片L6201,一片LM393,
另外那片PLCC封装的是NS的芯片,看不懂:
第一行:NS微标 S9518AG
第二行:17872-0017
第三行:C250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种电机最多十元一个,lz亏了吧

楼主:
LS的我买了30块钱一个!不知道电机的功率是怎么算的?

网友:
电机是八线的,何不拆掉自带的驱动板,用淘宝或者市场上的驱动板看能否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