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破表UT61E的电源与自动关机电流改进那点破事(顺便求清晰版电路图)

楼主(2010-07-11):
关于破表UT61E的电源与自动关机电流改进那点破事(顺便求清晰版电路图)
自动关机、背光、基准都有人说过了 电源还没有个解决方法
看着这9V破电池真闹心 分析了下电路图和IC资料

改成7.4V锂电或上9V铁锂(这个得小心 不知道会不会过了LDO的10V最大电压)最简单 直接替换原9v电池
改低压告警阀值 只要把ES51922的128脚所接的2个分压电阻改成合适值
128脚说明: Low battery configuration. If 3V battery is used, connect it to AGND.
The default low-battery threshold voltage is –2.3V. If 9V battery is
Used, the low battery annunciator is displayed when the voltage of
this pin is less than VRH (-1.2V)

自动关机好改 但关机电流据说还有300uA 有三个芯片的电源都开着
1.真有效值芯片AD737 电流120-160uA 其3脚为POWERDOWN 低电平有效
ES51922的SLEEP是58脚 说明:Sleep mode indicator, asserts low in SLEEP mode
不知道是否可以直连至AD737? POWERDOWN后只有25-40uA电流
2.CD4096 电流未知 手册上看来好像是2uA?
3.给ES51922供电的LDO 看型号应该是TI的TPS7301吧 手册写的待机电流有340-400uA
这几个芯片就有500uA了 看能不能把1和3都用主芯片SLEEP脚POWERDOWN掉

电源改成2AA或1节铁锂就有点不太现实了
ES51922很适合1铁锂 2AA也凑合 2镍氢就不成了
4096最低3V 能改成1铁锂
但AD737就要正负2.5 没法搞(我对正负供电的芯片不熟悉 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刚买一个老板ut61e,在北京老中发三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再去研究研究

网友(2010-10-23):
Mark   刚买了2台这个表。

网友(2013-08-29):
电路图高清版PDF

网友(2015-03-11):
多谢,刚用电阻档去量220V电压烧了个电容,正用得着

网友:
Mark, 我的炮灰表也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