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新手问两个问题,望达人们帮帮忙,不胜感谢!!

楼主(2010-07-11):
用了io430x16x.h +  intrinsics.h 两个头文件。

发现  状态寄存器 SR 在头文件中根本没有定义,但是定义了它的每一个位?? 这是为什么呢? 改怎么操作SR寄存器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要在c程序中加入一个  NOP 指令,改如何操作呢??

    我试了 _asm(NOP;);  _asm(NOP();); NOP; 结果是要么提示没定义,要么提示隐含定义的函数,无语了我

  达人们帮帮忙了

网友:
空操作 _NOP();
对SR的操作,C430 有两个本征函数 _BIC_SR(unsigned short) 复位;_BIS_SR(unsigned short)置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昨晚上回去问到了

  SR做了特殊处理,要调用IAR提供的函数来操作,就在intrinsics.h 里,NOP指令也在里边儿的。。

呃, _NOP()、_BIC_SR(unsigned short) 和_BIS_SR(unsigned short) 据头文件中介绍说是比较老的写法了 ~ ~ ,intrinsics.h里有新的名称,它也推荐这么用

  还是要谢谢楼上!!!!

网友(2011-03-30):
使用TI提供的封装函数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