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刷 无刷 低速 高速 直流电机的性能问题

楼主(2010-07-12):
最近要做个小车玩一下,对电机的性能不了解,想向大家请教下。

1.直流有刷高速电机和低速电机
  <1>直流有刷高速电机和低速电机,内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比如极数 线圈的匝数 绕线的线径等
  <2>同样的电压同样的功率下,经过不同的减速后输出相同的转速,两种电机的 启动力矩 启动电流 响应速度 有什么不同,如果用电池供电哪个对电池的损害比较大.

2.直流无刷高速电机和低速电机
  <1>问题同 1.1
  <2>问题同 2.2

3.直流有刷电机和直流无刷电机  同样的电压同样的功率下,哪个启动力矩会更大些

楼主:
别沉下去了

楼主:
怎么还没人帮忙指导下,继续等待

楼主:
熟悉电机的兄弟帮忙解答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瞭解。幫頂。

楼主:
自己先补充一点来自网络的介绍,希望了解的兄弟再给详细的介绍下。
高速电机转速一般在每分种2-3000转以上,这样高的转速,一般是无法直接驱动负载的,所以需要通过传动机构降低转速到负载需要的转速,低速电机则可以直接驱动的,没有齿轮或者链条减速机构。

高速电机的优势是电机高效率范围广,启动和带负载有力。缺点是维护较低速电机多,齿轮机构有一定寿命限制。

低速电机相对高速电机,高效率范围比较窄,运行电流较大,尤其是启动和负载变大的时候,电流要求很高,对电池损害大,电机效率低,磁钢容易褪磁,重量重,动力性差,带负载无力,耗电量大等。低速电机优点是免维护性比较好。

网友:
楼上好像是针对电动车的电机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好像是针对电动车的电机说的。

你眼睛真犀利,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