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购买一台0~80V--0~20A可调电源,买什么的好呢?

楼主(2010-07-12):
要购买一台0~80V--0~15A可调电源,买什么的好呢?
价格2W左右的?

网友:
叫春风快马加鞭做一台。

楼主:
我倒是想呢,可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成的啊

楼主:
刚才问了一下安捷伦的销售,安捷伦的东西真贵啊
报价要几十万,我和那妹妹聊了会就挂了

国产的大品牌的有哪些啊?
我现在用的大华35V/30A的,但是我的电源电压太低。想找家质量比较好,口碑比较好的电源
大虾们都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啊

网友:
想低价去找二手的

网友:
看看日本的,或者台湾的.

网友:
Matrix;固纬;兆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购买一台0~80v--0~15a可调电源,买什么的好呢?
价格2w左右的?

买固纬的吧,比国内的好,虽然贵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华的切换开关经常坏,我公司至少有20台,开关一坏,电压电流显示乱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hrome(致茂)台湾的   还不错 保护功能挺全的  (没有试过倒灌电压)

网友:
有没有什么什么IC可以输入120V直流.........输出DC5V,2A的!!!
LM2596最大是60DC输入? 还有比这个更高的IC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什么ic可以输入120v直流.........输出dc5v,2a的!!!
lm2596最大是60dc输入? 还有比这个更高的ic吗?
---------------------------------------------------------------------
NCP1200(或者top)+变压器吧

网友:
我有符合你要求的电源有需要可以联系我lyzeq2004@gmail.com
不过标准机型只有75V15A
型号
M8873

额定输出
0-75V, 0-15A
负载调节率
<0.01%+1mV, <0.01%+0.1mA
设置值分辨率
2mV, 0.2mA
回读值分辨率
0.1mV,0.05%+1mA
回读值精度
0.03%+15mV, 0.05%+15mA
纹波
6mvp-p, 3mA rms
电压表精度
0-12V 精度: 0.02%+2mV;   0-50V 精度: 0.02%+5mV
毫欧表精度
10W 0-1000mΩ 精度:0.2%+3mΩ;1000-10000mΩ 精度:0.2%+6mΩ
工作环境
0-40℃;   0-90%RH
使用电源
AC 100V/120V/220V+10%; 50/60 HZ
重量
38Kg
尺寸
583mm (W)*180mm (H)*445m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