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NEC单片机Flash模拟EEPROM的问题,IAR下是否可以模拟?

楼主(2010-07-12):
在IAR下是否可以模拟EEPROM呢?
NEC官方提供了一个lib用来模拟EEPROM,但这个lib在IAR下不认,只在NEC官方编译器下认,而官方编译器很另类。。。。
IAR下如何模拟呢?

网友:
IAR很多东西不能模拟,最好用仿真器

楼主:
LS,我的意思不是仿真
而是把Flash当成EEPROM用来存储数据,这些数据是可以修改的,掉电不丢失

网友:
换PM吧,或者是在PM里仿真的函数库写进iar里试试,我没用过。我用PM。

楼主:
PM里用的库在IAR下不认
PM太另类了,界面差,很多编译设置很另类。。。

网友:
NEC欧洲有提供相关的IAR例程,78K0/Kx2的

网友(2010-08-19):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只能写240次了,多了不了

网友(2011-09-30):
回复 网友A:

只能写240次了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