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交流基准源的DIY

楼主(2010-07-12):
探讨搞初级交流基准源:50Hz  10V  0.01%

网友:
用个高位的DAC,参考电压用LM399

楼主:
交流电压输出稳定要有反馈,自动高精密控制并不容易,恐怕还要用到高位、高速DAC。
HP745A  FLUKE5200 是怎么做的?能做的话(部分功能)共同给它搞出来!
DC - ...... LM399AH  LTZ1000A 这些搞得火过,AC 为什么不搞一搞呢?

网友:
可以DDS的方式做成开环的,先用DAC做出一个稳定的50Hz正弦波,最后再用放大器放大到10V

楼主:
可否用DAC先做一个稳定50Hz正弦波,示波器、高位表等我这都有。当然,频率范围宽,高稳定正弦波更好。
基础打好后,以后升压、稳幅等在进一步探讨。(若必要我这可出些费用)
我这里模拟电子技术有多年理论实践经验,CPU编程等能力差些!
用模拟电路,我这的低频正弦波失真率可做到0.001%(状态变量型),但幅度稳定性不是太高,经升压后就更差了。
交流基准最重要也最难的就是稳幅。(直流LTZ1000电压稳定其实也是电压幅度问题,交流比它难多了)

超级稳定极低失真的交流基准源(电压以好做为宜)应是基础。用高位的DAC做的性能咋样我这没见过。
要求:信好要纯、谐波成分极少,幅度稳定 ......

网友:
我开始也这样想过 , 用一个高精度的直流基准,加上一个稳定一点的高位DAC,多取点尽量提高波形质量,然后滤波,不用反馈得到一个交流基准。但是一直没有做,感觉难度不小,当时见过的最高直流基准是LM399,连LTZ1000都没有听说过,所以那计划还没有实行,现在先把直流玩熟了,以后向交流进发。

网友:
我感觉用DDS或DA产生的波形虽然频率和幅度稳定,但是里面的梯形波产生的高次谐波很难滤干净,不如用压控电容或电阻的方法产生的波形纯净,频率稳定度可以用闭环控制,或锁相环来精确控制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用dds或da产生的波形虽然频率和幅度稳定,但是里面的梯形波产生的高次谐波很难滤干净,不如用压控电容或电阻的方法产生的波形纯净,频率稳定度可以用闭环控制,或锁相环来精确控制频率。

   用DDS原理来做的,滤波确实是个难点,但是用电容电阻做,波形可以保证纯净,但是最重要的幅度稳定性感觉不容易做好,如果能解决DDS的滤波问题,我估计还是这个比较方便,精度可以做到比较高,滤波没有想到好的方法,也就是提高DA位数,和多取点,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没有做过

网友:
用DDS或高位DAC的方法一定行得通,滤波不是问题,没有谁要求交流基准源完全没有谐波,况且50Hz可以取点数很多,做到THD<0.1%滤波并不难做

网友:
有谁说过玩基准 三分制作 七分测量  交流基准用什么测量呀  现在的高位表测量直流还可以  测量交流指标一般都很低  标定也是个困难的事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没有

网友(2010-08-17):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用dds或da产生的波形虽然频率和幅度稳定,但是里面的梯形波产生的高次谐波很难滤干净,不如用压控电容或电阻的方法产生的波形纯净,频率稳定度可以用闭环控制,或锁相环来精确控制频率。
   用dds原理来做的,滤波确实是个难点,但是用电容电阻做,波形可以保证纯净,但是最重要的幅度稳定性感觉不容易做好,如果能解决dds的滤波问题,我估计还是这个比较方便,精度可以做到比较高,滤波没有想到好的方法,也就是提高da位数,和多取点,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没有做过

大家可以看看FLUKE5200 ,我看看过其原理图,是使用的DDS,现在DDS有上G的频率,做50HZ不称问题。 我们也在做交流源。有兴趣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