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并联运行问题

楼主(2010-07-12):
如果我要控制4个80W的电机··(36V)  要调速   四个电机是并联运行的呵呵  不知道是否能用一个控制起来控制呢??各个电机运行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干扰啊?

网友:
"要调速"

以那个速度为准做反馈呢?

网友:
没那么简单的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呵呵··不要反馈的  开环的呵呵···

只要是四个电机并联运行的话··有什么问题? 抛开功率的问题  比如说我用一个控制器  控制四个并联运行的电机···虽然四个电机是一样的  但是四个电机的启动时间总还是有差别 总金额写细微的差别对电机的控制会产生什么影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要反馈的  开环的呵呵···

只要是四个电机并联运行的话··有什么问题? 抛开功率的问题  比如说我用一个控制器  控制四个并联运行的电机···虽然四个电机是一样的  但是四个电机的启动时间总还是有差别 总金额写细微的差别对电机的控制会产生什么影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因素嘛···我想寻找一些理论只是的依据或者大家的经验  省得实验的时候少一些麻烦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