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PLD对进程的冲突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0-07-12):
比如管脚a出现上跳信号时触发进程b,但是b还没执行完a又上跳了。。。这样是继续执行完b丢失1次a呢还是像中断嵌套一样执行新的b完了再返回到被中断的地方呢。恳请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
CPLD不是单片机,既没有中断的概念,也没有进程的概念,楼主明显搞错了

楼主:
是啊 我以前只用过单片机,这些观念老转不过来,能再给解释下么,比如我用了a做敏感信号启动了进程b,有没可能b里的顺序语句没执行完又来个a呢。

网友:
提高时钟速度,让b执行得更快,系统时钟至少是a触发频繁率的一倍或以上
如果a触发频繁率>=系统时钟,只能说是规划失败

网友:
以程序的思路去理解CPLD/FPGA是完全错误的,写的是程序,脑子里对应的是电路,以数电的思想去理解,任何时候都不要被你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