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LM3S8962开发的WEB服务器,如何架设可以在外网也能访问?

楼主(2010-07-12):
路由器是TP-Link ADSL拔号上网 路由器已设置

8008端口是基于IIS在本机架设的网站,在外网已可以访问。但为什么LM3S8962搭建的服务器不能用?LM3S8962采用静态IP=192.168.1.8。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80端口是否已经配置为路由器的远程配置端口?

楼主:
to: 1楼,没有啊。这个没意识到在哪配置。可端口改为8009也不行的。
to: 2楼,用了,也不好用。

网友:
程序里设置了网关了没有?

网友B(2011-08-19):
一年多过去了,小弟我也在整。

网友(2013-06-01):
引用 网友B:
一年多过去了,小弟我也在整。

大侠整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端口是否已经配置为路由器的远程配置端口?

不行啊mark 高手指点啊

网友:
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1、有些路由器的80端口是用于远程的web登陆管理的,就像你在局域网中在IE中输入路由器的ip地址可以在web端对路由器进行管理控制一样,有些路由器的外部管理控制功能可以关闭,这样就可以把80端口通过端口映射到内部主机端口;
2、有些宽带运行商限制80端口的访问,也就是限制到个人用户的80端口的TCP连接!

因此,我觉得应该先确定所用的宽带网络是否支持80端口的连接,方法是直接用电脑上网,然后从另一个网络连接电脑上的80端口,看看是否能够连接。(可以在电脑上用Wireshark抓包,看看有没有进入的tcp连接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