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

楼主(2010-07-12):
我想在clk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计数,用rising_edge(clk) || falling_edge(clk)编译通不过,
所以采用电平触发,用modelsim仿真没问题,但是在板子上运行异常,不知道有啥好的办法没有?
    output_process: PROCESS (clk,reset)
    BEGIN
        IF reset = '0' THEN
            count <= X"0000";
            flag <= not clk;
        ELSIF (flag = clk) THEN
                     count <= count+ '1';
                     flag <= not flag;
        END IF;
    END PROCESS output_process;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最好不要用双沿触发,如果想提高工作速度的话,可以对时钟进行倍频

楼主:
这不是时钟,是电机上光耦+码盘给出的信号,码盘一个齿对应大概1cm,给个中间参考值0x8000,正转+,反转-。本来是上升沿触发,电机朝一个方向走走停停的误差小,但来回转动误差就很大了,不得已想双沿触发。

双沿触发究竟该如何实现呢,在quartus里试过几种方法都编译通不过,望高手指教。

明天试验,把信号取反变成两个信号,都上升沿触发。

网友:
送到两个脚,一个上升触发一个下降触发

网友:
两个process

一个里面rising_edge(clk)
一个里面falling_edge(clk)

貌似就可以了~

网友:
是否需要用到这样的触发器 ?

DualEDGE 触发器
DualEDGE 触发器能力把设计中有效的同步操作速度提高到器件的限制带宽。换句话说就是,用给定的时钟速度,你可以让序贯设计在两倍的速度下工作,或者说同样的处理数量需要1/2的外部时钟频率。
全局部署分频的时钟,而在宏单元在本地得到翻倍的时钟
应将2倍速时钟用于双倍数据速度的应用
不需添加额外的延时
所有的 CoolRunner-II CPLD 均提供
图1
DualEDGE 触发器允许在双边沿上定时。

http://china.xilinx.com/products/coolrunner2/index.htm

网友:
开两个进程

楼主:
我没表述清楚
前面还有一句
DATA <= count;
DATA是输出口
就因为这句,如果双沿触发,就会有输出依赖多个敏感信号的错误

网友:
对于编码器我是用高速时钟对他的A,B项信号进行扫描的。然后判断他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从而来判断位置的。

网友:
检测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将信号打入移位寄存器,检测相邻两位的变化。注意FPGA时钟

assign a_3_edge = a_3[2]^a_3[1]; // detect edge changes of signal a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 1'b0)
a_3 <= 3'b000;
else
a_3 <= {a_3[1:0],a};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 1'b0)
cnt <= 4'b0000;
else if(a_3_edge == 1'b1)
cnt <= cnt + 4'b0001;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编码器我是用高速时钟对他的a,b项信号进行扫描的。然后判断他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从而来判断位置的。

同意9楼

楼主:
有时钟还是很好搞定的,我这个没有时钟。
想了个土办法,上升沿计数,mcu每次读取计数时记下此刻的电平状态。

网友:
没有时钟?

网友:
分开两个 if, 不要用 elsif

process( clk )
begin
  if( clk = '0' and clk'event ) then

  end if;

  if( clk = '1' and clk'event ) then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开两个 if, 不要用 elsif
process( clk )
begin
  if( clk = '0' and clk'event ) then
  end if;
  if( clk = '1' and clk'event ) then
  end if;
end process;

楼上没法综合的,按楼主的意思,确实需要两个进程,一上升一下降,分别得到两个中间输出,最后用或门组合输出,XILINX的双沿DDR驱动结构示意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
说个笨办法,仅限于低速度计数,宏多的话是可行的,我这样弄过。

一个上升沿触发计数器   一个下降沿触发计数器  再将两个计数器值相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综合,是因为 两个 if 做  同一个 signal 做 <= ,要综合必须要 两个 signal.

process(clk)
begin
  if(clk = '0' and clk'event) then
    nc <= count + 1;
  end if;

  if(clk = '1' and clk'event) then
    c <= count + 1;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 <= nc when clk = '0' else
         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居然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光电编码器输出的脉冲存在干扰,需要用FSM来实现计数和容错,这样得到的计数值才是准确可靠的。

网友:
这样的低速信号直接用高频时钟去采样就行了,分别得到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2010-09-15):
为什么要双沿触发呢,上升沿触发不久OK了吗

网友:
coolrunner2的CPLD有专门的双沿触发器。必要时可以考虑。

网友:
用语法是不能有两个沿的,不用高速时间,还是有办法搞定的,QQ:609702901

网友:
将信号延时后再与原信号异或,上升沿和下降沿就都有脉冲了。

网友(2015-02-05):
16楼比较详细 顶16楼

网友(2015-03-19):
双边沿触发,多不稳定呀,还是倍频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