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爱电子,但对电子电路分析不太好,大家能帮忙分析下这两个三/四倍压电路(附电路图)

楼主(2010-07-12):
三倍压电路:

四倍压电路:

楼主:
问题很简单吗,我真的不懂,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以3倍压电路为例

第一步 电源上升 两个作用 1.通过D1对  C1充电  2.通过D1 D2 D3给C3充电; 达到峰值
然后下降 此时 D1反向截至 C1通过D2给C2充电 直到 电源电压下降到谷值
再往后 电源上升 此时有两个作用1.通过D1对 给C1充电 2.C2被迫抬升 通过D3给C3充电
周而复始

网友(2014-01-22):
电容一定 要用有极性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很简单吗,我真的不懂,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你的问题很简单,但要表述清楚就非常难!
真要对你说清楚了,够写一本书了。

下面的截图,是当年一位高中女生问我的一道整流倍压的问题,今年她就要清华毕业了。放到这里供你参考。
先弄清楚两倍压,再去迎刃而解三倍压、四倍压吧。
这里用的是交变三角波,而非交流正弦波,更方便于绘出图线。

点击图片,看清晰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