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的x与z值?

楼主(2010-07-12):
大家说说,如何理解Verilog中的x值与z值?谢谢。

网友:
x——未定态;z——高阻态。想一想数电里面的概念,就理解了。

楼主:
这个倒知道,在硬件里该如何理解呢,谢谢!

网友:
未定态 就是不确定状态为高为低不确定而且我们也不关心,高阻态就是外接上拉电阻就是高,接下拉电阻则为低,这样的话在总线上挂很多设备,不用的设备为高阻态不会影响其他有确定数据的线路。量的话,电平也是不确定的 以上是我的理解 欢迎拍砖

网友:
这样说 就是高阻态电平是随外部电平决定的,该路完全放弃对输出端的控制,内部的上拉管和下拉管全部截止。

网友:
z:可以认为 逻辑1/2
x:可以认为 “没有东西”

啊哈哈!开玩笑~
1楼正解

网友:
z:可以认为 “没有东西”
x:可能是1,也可能是0,管她是妖或是神仙,不理她

啊哈哈!开玩笑~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