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有一块DE2的板子,想用它搞sopc,想向高手请教一下用来配置管脚的tcl文件该怎么

楼主(2010-07-12):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就是那个tcl文件该怎么写!
多谢指教!!!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21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9&search_text=null&bbs_id=1029

网友:
看这里,随便选一种。
在Quartus II中分配管脚的两种常用方法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1/18/1650612.html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TCL来分配呢,其他方法也不错的啊

楼主:
只要可以成功完成配置管脚即可,这个东西刚接触,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例如我生成的flash的管脚如下

而我的DE2的板子的管脚如下:
FL_ADDR[0]        PIN_AC18
FL_ADDR[1]        PIN_AB18
FL_ADDR[2]        PIN_AE19
FL_ADDR[3]        PIN_AF19
FL_ADDR[4]        PIN_AE18
FL_ADDR[5]        PIN_AF18
FL_ADDR[6]        PIN_Y16
FL_ADDR[7]        PIN_AA16
FL_ADDR[8]        PIN_AD17
FL_ADDR[9]        PIN_AC17
FL_ADDR[10]        PIN_AE17
FL_ADDR[11]        PIN_AF17
FL_ADDR[12]        PIN_W16
FL_ADDR[13]        PIN_W15
FL_ADDR[14]        PIN_AC16
FL_ADDR[15]        PIN_AD16
FL_ADDR[16]        PIN_AE16
FL_ADDR[17]        PIN_AC15
FL_ADDR[18]        PIN_AB15
FL_ADDR[19]        PIN_AA15
FL_ADDR[20]        PIN_Y15
FL_ADDR[21]        PIN_Y14
FL_CE_N        PIN_V17
FL_OE_N        PIN_W17
FL_DQ[0]        PIN_AD19
FL_DQ[1]        PIN_AC19
FL_DQ[2]        PIN_AF20
FL_DQ[3]        PIN_AE20
FL_DQ[4]        PIN_AB20
FL_DQ[5]        PIN_AC20
FL_DQ[6]        PIN_AF21
FL_DQ[7]        PIN_AE21
FL_RST_N        PIN_AA18
FL_WE_N        PIN_AA17
我是不是应该像这样写: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C18 -to FL_ADDR[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B18 -to FL_ADDR[1]
.................
或者是应该这样写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C18 -to address_to_the_cfi_flash[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B18 -to address_to_the_cfi_flash[1]
.................
这个地方确实是没有整明白!请指教!!!
----------------------------------------------------------------------------
关于FPGA的这个管脚的配置一直没有彻底的弄明白,像FL_ADDR[0]和PIN_AC18这两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没整明白!
望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谁有没有现成的tcl文件供下载啊?!

网友: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C18 -to address_to_the_cfi_flash[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AB18 -to address_to_the_cfi_flash[1]

网友(2012-09-26):
我传一份tcl文件,供大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