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功率是多少W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0-07-13):
如上面那个电机,其功率就是3.9VX1.3A=5.07W了吗?谢谢!然后这个3.9V的驱动电压怎么得到的?

楼主:
咋没人回应的?

网友:
脉冲电压,发一个有电流能力有1.3A的脉冲即可.电压不要太高即可
或者将TTL电平的驱动能力搞大一些也行.

网友:
好像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P = T * Ω

T是转矩,Ω 是转速,功率是动态的,不是简单的电流*电压。

这个电机可以恒流驱动,首先保证电流是1.3A,然后根据欧姆定律,电压就是电流乘以绕组电阻得到3.9V了。

楼主:
LS的如何恒流驱动?能不能给个电路看看?谢谢了!

网友:
呃,就是一般的恒流驱动吧,阿莫不是公布了一个用芯片做的电路么,坛子上有好多的,我这里倒没有了:)

阿莫发的帖子如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42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397&bbs_id=1027

网友:
步进电机在不同的转速下其实功率是在变化的

网友:
LS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