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的小知识

楼主(2010-07-13):
本人在GPS领域学习了近三年,所以给大家介绍下GPS的一些基础知识,算是为GPS开源活动贡献一份力量。有什么关于原理的东西,欢迎大家提问,共同讨论。

1. 为什么GPS接收机需要四颗星才能定位。
根据大家的常识,只要知道卫星的位置(卫星广播的电文中,播报了卫星的一些轨道参数,根据这些轨道参数,就可以计算出卫星的位置和速度,所以这个是已知的),再知道卫星到接收机的距离,在同一时间,只要有3颗卫星和3个距离,就可以解算出接收机的位置。 这样一来,似乎三颗卫星就能定位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卫星和接收机分别有自己的时钟,这两个时钟是不同步的。 而接收机测量距离的原理,是计算卫星信号的传播时延。具体来说,就是卫星告诉你,我发这一帧信息的时间,然后接收机记录下,接收到这一帧的时间,通过计算这个时间差,乘以光速,就得到距离了。 但是接收机不知道卫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说这两个时间系统是不同步的,所以我们在解算的时候,需要另外一个观测量,来估算卫星和接收机之间的时钟差。这样,由4个观测量(卫星到接收机的距离,因为这个距离受到种差的影响,并不准确,我们把它叫做伪距。),4个卫星的位置,通过解一个4元的非线性方程,就能算出接收机的位置了。

2.当卫星数目大于4个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大家观察接收机的输出,就知道接收机在空旷的环境下,通常能接收到6-10颗卫星的信号。 这样就有多于4个的伪距了,在这个时候,上面说的四元方程就不知一个解了。 但是接收机的位置肯定只有一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收机一般使用最小二乘的方法,搜索出一个最佳位置,而这个位置,使得方程的误差最小。 具体关于最小二乘的原理,大家可以看看相关的估算理论的书籍。

3.为什么接收机在小于三个星的时候也能输出位置?
有时候,大家观察接收机的输出时,会发现,同时跟踪的卫星只有3颗,可是依然有位置信息输出。 我并不清楚商业接收机是如何实现的。但是有这么两个方法,一个是使用Kalman滤波,因为根据Kalman滤波中假定了系统方程,在状态量(位置和种差)并不完全可观测的情况下, Kalman滤波器可以权衡系统方程和现有的有限的观测量,估算出接收机位置,他像最小二乘一样,要求最测量数目要大于等于未知数数目。 另外一个方法,是加入伪观测量,比如在短时间内,我可以假定接收机的高度没有明显变化,所以我们把上一时刻的接收机的高度作为观测量,带入方程。

4.定位精度是由什么决定的?
GPS定位精度主要由观测量的质量和卫星的Geometry共同决定。
观测量(伪距)的质量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1)卫星轨道和时钟误差(1-3m),2)电离层误差(1-30米),3)对流层误差(0.6m),4)CA码噪声(0.6m),5)多径。(可以到上百米,这个就是在市区,GPS定位精度差的一个原因)

Geometry,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大致的意思就是接收机定位时,卫星的星座位置。看个图大家就明白些。

Geometry示意图 (原文件名:Geometry.jpg)

图a是相对较好的Geometry,因为这个时候,接收机位置的不确定度比较小(阴影面积小),而图b,位置估算的不确定度较大(阴影面积大)。

5。研究GPS接收机简单的方法。
从学习和学术的角度而言,软件接收机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软件接收机和硬件接收机有什么区别呢?还是从图上来看吧,

在软件GPS接收机中唯一需要的硬件就是那个前端,前端主要负责将天线接收的GPS信号放大(LNA),下变频,因为GPS L1的频率是1575.42MHz,L1CA码的主瓣带宽大概是2M,所以我们一般把RF信号下变频到4M左右。 然后再对中频信号(下变频后的信号)进行采样,送到电脑中处理。下图是一个前端,采样后的数据通过usb传到电脑中。

使用软件接收机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灵活性,很方便的学习和验证算法。 下面的图是个软件接收机运行的样子。我没有插天线,所以所以的信道都在搜索卫星信号。

6. 为什么垂直的精度没有水平的精度高?
刚才上面讲了Geometry的问题,可以想象,要确定水平位置,卫星可以散步在接收机四面八方,所以得到的水平的geometry就比较好,而对于高程,因为我们只能接收到头顶的卫星信号,而地球背面的卫星信号都被阻挡了,因此只有一面的卫星信号,这样的geometry就比较差,所以垂直方向上的不确定度就比水平方向大。

先说这么多吧。欢迎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第一帖就是cool。

网友B:
我的XV6800手机就是软GPS。没有专门芯片,而是高通7500CPU与手机其它功能共用进行计算。

网友:
非常专业 并且通俗易懂   不能不顶

网友:
【楼主位】 littleGnss
积分:4
派别:
来自:Institute Of Navigation
在GPS领域学习了近三年
-----------------------------------------------
不错,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
请问楼主,授时需要几颗卫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取决于你是否精确知道本地坐标,如果知道本地坐标,则跟踪一颗卫星,就可以算出种差,完成授时。如果不知道本地坐标,就需要至少四个卫星。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很有用。谢谢LZ

网友:
谢谢楼主,对于我这种初学者来说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网友:
Geometry,几何因子。一般是几何因子越小越好。直观上看,是用户与所选几颗卫星组成的多面体的体积越大越好。当然,低于规定水平线下的卫星不能参与,因为大气折射得太厉害了

网友:
几何因子是不是那个PDOP之类的东东反映的意思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我搞了一个GPS模块,接上天线能收到6-7颗星,用软件在PC上读它的时间总是跟网络时间差一秒左右。网络时间是多个服务器核对来的。这样就搞不清到底哪个时间是准确的了!

楼主(2010-08-12):
回复:
请教楼主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我搞了一个GPS模块,接上天线能收到6-7颗星,用软件在PC上读它的时间总是跟网络时间差一秒左右。网络时间是多个服务器核对来的。这样就搞不清到底哪个时间是准确的了!
--------------------------

GPS时间和UTC时间是由差别的,但是这个差别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恒定的,目前是15s。GPS的时间也是由陆地的时钟系统同步的。就是不知道你那个服务器是用的什么时间。

你可以参看这个网站。
http://leapsecond.com/java/gpsclock.htm

网友:
谢谢LZ的回答。
看来UTC是经过很多次闰秒后的,而GPS从一开始就没有被闰过,所以到了今天被差了15秒

网友:
学习了一点
刚开始搞这个

网友:
小白也来赞一个!!!

网友:
写的挺好的

网友:
楼主提到了软件接收机,也提到了定位精度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楼主提到的定位精度的影响因素都是从各种干扰的层面提出的。其实还有另一个可以明显影响接收机定位精度的参数——接收机前端下变频后的中频信号的采样频率。采样频率越高,定位精度越高。

网友:
标记待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采样率只要大于信号带宽就可以了,更高的采样率对定位精度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如果提高前端带宽,高采样率可以用于降低多径的影响。 但在信号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定位精度并不会随着采样率的提高有本质的提高。

网友:
采样频率决定了C/A码相位的分辨率,会对伪距计算产生显著影响。之所以前端采样频率不能做的很高,主要还是考虑到跟踪部分的计算量问题。

网友:
两位都是我老师. 学生我提如下问题,请解惑:
目前商品机中的采样频率是多少? IF又是多少? 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多数接收机的采样率不能做很高是因为计算量的问题。

但是,在前端带宽一定的情况下,进行过采样,主要是为了抑制噪声。DLL的性能,决定了你得到的码相位的精度,这个时候提高分辨率,并不能明显减小DLL的jitter。 但是如果相应提高前端带宽的话,可以使相关后的结果更接近的三角形,这个时候可以减小DLL的code spacing,这样就真正提高了码相位的分辨率,这也是为什么窄相关能够抑制多径。

回复 网友F:
我知道NovAtel的一种接收机是 70.42M 中频,40M实采样率。前端带宽是8M。中频和采样率的选取只要保证带宽内信号不产生混叠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NovAtel的一种接收机是 70.42M 中频,40M实采样率。前端带宽是8M。中频和采样率的选取只要保证带宽内信号不产生混叠就行了。
有几个问题请教:
1. 你在【楼主位】 里提到:
GPS L1的频率是1575.42MHz,L1CA码的主瓣带宽大概是2M,所以我们一般把RF信号下变频到4M左右。 然后再对中频信号(下变频后的信号)进行采样,送到电脑中处理。
  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
2. 70.42M 中频,40M实采样率的配置,将使得频谱倒置.它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频谱倒置了也不影响后续的捕获和跟踪?
  这样采样下来的数字中频频率是80-70.42=9.58MHz,对吗? 是否其后还要进行数字下变频,把频谱倒回来?
3. 我有一种感觉: 仅管L1CA码的主瓣带宽2MHz左右,如果放弃它的副瓣(即滤波器的带宽也是2MHz),这只是低端机的做法. 这种想法对吗?
4. GPS的产品宣传中,往往提及我有多少多少相关器. 不知"一个相关器"是怎样定义的?
  我是边学边问.冒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1.因为NovAtel是比较高端的接收机,它的前端带宽比较宽。这个时候用4M的中频的话,就要产生混叠了。另外它的中频选取可能还要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比如硬件实现,多系统,多频率等等。所以不同接收机的设计也是不同的。

2.其中一点是对的,70.42M的中频的信号经过40M采样后,相应的频谱会搬到正负9.58M的地方,因为采样频率大于4B,B为信号双边带宽,所以并不会引起频谱混叠。

3.对的,低端的接收机,像Sirf这类的,一般前端带宽比较低,采样率也相应的较低。所以他的相关峰并不是理想的三角形的样子,而是顶端比较平的样子。

4.这个是如何定义的,我也不清楚。我的理解就是完成一次一个码周期的相关运算就是一个相关器的工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厂家一般指的是等效相关器的多少,这个是通过FFT这类运算完成的,而不算是传统的相关器了。

你太客气了,我也是学生,很多东西,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2010-09-13):
顶楼主,但没有通信背景,看不懂。。。

网友:
言简意赅

网友(2010-10-31):
路过,等明年再看,看可能明白。

网友(2010-12-06):
讲得太好了,学习。

网友(2011-03-11):
记号~~~~~~~~~以后学习

网友:
搬个凳凳来学习

网友:
解释的好

网友:
兄弟,你刷帖也太快了吧...

网友:
thunder://QUFmdHA6Ly90dGhkZDp0dGhkZDEyMzRAeHoudHRoZGQuY29tOjYwMDIxL1t3d3cudHRoZGQuY29tzOzM7LXn07DN+F3C5cm87bbWrtW9QkQtTUtW1tDOxNfWxLsubWt2Wlo=

网友(2011-05-29):
猎奇而来

网友:
记下以后看

网友:
需要留个记号,

网友(2011-07-01):
下学期要开gps原理及应用,但老师不咋地。。。。

网友(2012-03-03):
楼主图片中的软件接收机和软件分别是?

网友:
GPS学习第一站。

网友:
刚开始关注,mark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2-06-15):
真的很好

网友:
用普通的语言讲述了不普通的事,赞一个

网友:
刚开始接触这些,很有用~~·

网友:
学习了。能给一些GPS设计的方面的资料么。。。????方便学习。。

网友(2012-10-03):
感谢楼主,很精彩!请问楼主如果我想比较远距离的控制飞行器有什么好方案吗?就是无人机

楼主:
你是说控制么? 无人机,很多都是事先设计好轨迹了。 基本自主微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对GPS了解的更多一些。

网友(2013-01-07):
标记一下

网友(2013-03-31):
很长知识啊!

网友:
请问如何设置GPS的数据更新率和波特率呢 我现在应用程序的设置搞不定!!!

网友(2013-05-09):
果断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
研究挺深入了

网友(2013-06-23):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找这样的资料!

网友:
GPS 的大知识,mark!

网友(2013-07-31):
mark  GPS的小知识

网友:
楼主霸气啊,受教了

网友G: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对单频双天线做载波相位差分定位定向研究过没有?

网友H(2013-09-28):
请问楼主,有没有能够输出伪距或者伪距率 或者通过解算能够解算出伪距 伪距率的接收机,通常都是什么公司有这样的产品呢?求解!

楼主(2013-11-05):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有没有能够输出伪距或者伪距率 或者通过解算能够解算出伪距 伪距率的接收机,通常都是什么公司有 ...

很多接收机都可以啊。 便宜的ublox,nvs, 贵的trimble, novate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对单频双天线做载波相位差分定位定向研究过没有?

没有做过定姿。但是定姿的问题还是解模糊度的问题。模糊度倒是解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做过定姿。但是定姿的问题还是解模糊度的问题。模糊度倒是解过。

解模糊度是通过载波相位解的么,就是不用平滑伪距?能否提供一下例程,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用raw数据解出模糊度来,谢谢

网友:
mark一下,正好下一个项目要用到GPS接收!

网友:
GPS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技术还是要学一下的

网友:
有个问题很想知道,为什么网上卖的GPS模块价格差这么远

网友(2014-03-06):
真长知识!

网友:
我正在学GPS与卫星导航

网友:
真不错,最近正要找GPS的东西!

网友(2014-04-17):
TED上有人说利用相位可以把精度提高的毫米级,放在手里能做手势控制,有专业人士解释?(某一集讲GPS欺骗)

网友(2014-09-23):
涨姿势了~~~~~

网友:
cool!!!!解释了些许疑惑

网友:
小白,顶一个

网友:
发现专家一枚~

网友:
mark!长见识啦

网友:
不错 很好 mark一下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初步了解了定位原理。

网友:
长知识了,mark

网友I(2014-11-26):
引用 网友B:
我的XV6800手机就是软GPS。没有专门芯片,而是高通7500CPU与手机其它功能共用进行计算。 ...

意思是用通过基站和网络定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意思是用通过基站和网络定位吗?

不是,是一个天线的RF信号直接进入手机基带芯片,然后手机自带的CPU进行解算,就没有专门的GPS模块。

网友:
常识,MARK    过段时间搞四轴的时候可以考虑哈

网友:
图文并茂,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一个天线的RF信号直接进入手机基带芯片,然后手机自带的CPU进行解算,就没有专门的GPS模块。 ...

这样做的了么,直接采样RF的高频信号,基带的AD能用么?基带能处理的了么,现在起码也是先用一颗专用的GPS芯片将信号降到4M的中频信号然后才会使用AD采样哈

网友:
虽然看不太懂,但觉得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一个天线的RF信号直接进入手机基带芯片,然后手机自带的CPU进行解算,就没有专门的GPS模块。 ...

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哈,我在网上找了下这颗芯片的Datasheet它是有的哈,,外部接了一个三合一的芯片的哈,直接接RF信号,内部肯定还是需要下变频然后AD采样解析的,但是这种高速的模拟信号处理对于cpu来说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单纯依靠算法应该做不到吧

网友:
润秒,闰年,头大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谢谢老师的分享~

网友(2014-12-26):
为什么沉了

网友:
UTC和服务器时间不一致,这个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5-03-11):
某公司的无人机不依赖在轨道星数也可实现定位,是什么原理嘞?

网友:
科普~~~~~~~~~~nice啊

网友J(2015-05-06):
请问卫星的坐标如何获取?还有伪距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卫星的坐标如何获取?还有伪距信息?

需要输出原始数据的接收机。比如ublox的T和P系列。

网友J:
引用 楼主:
需要输出原始数据的接收机。比如ublox的T和P系列。

看了T系列的ublox的GPS,只有伪距输出,貌似没有卫星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T系列的ublox的GPS,只有伪距输出,貌似没有卫星坐标

输出星历,你需要根据星历提供的参数,自己算出卫星的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星历,你需要根据星历提供的参数,自己算出卫星的坐标。

正解!!

网友(2015-08-05):
对于新手的我,算是科普了

网友:
mark一下后备无患!!!

网友:
解释的通俗易懂,LZ辛苦了!

网友(2018-10-16):
我还是第一次,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谢谢了!

网友:
能来一个,根据星历计算出坐标的 推导过程吗

网友(2019-06-14):
温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