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iosII 编译后,出现以下信息是编译成功了么?

楼主(2010-07-13):
用niosII 编译后,出现以下信息是编译成功了么?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hello_world_0 ****

make -s all includes
Build completed in 1.75 seconds

楼主:
在NIOS IDE 的工程文件上右击,选择run as hardware后,出现如下信息,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There are no Nios II CPUs with debug module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

楼主:
后来改为jtag下载后(掉电后程序不存在),
再在NISO IDE 下面点击run as hardware后出现如下错误信息,请指示: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401010: verified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1000020 ( 0%)
Downloaded 55KB in 0.6s (91.6KB/s)

Verifying 0100002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020 and 0x100D977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网友:
编译时成功了的   但下载没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出现这个错误有以下几种可能(假设nios_ii@sdram):
1 SDRAM_CLK没有移相;
2 SDRAM_CLK在顶层模块没有例化(没有连接);、
3 JTAG没接;
4 虚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