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两端并联的阻容吸收参数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0-07-13):
网络上能找到那公式,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

我在可控硅两端加了阻容吸收,可控硅为BTA16-600B,电容为陶瓷高压电容:472(1000V),电阻为33欧,1/2W,通过可控硅的电流不会超过3A,纯阻性负载

现在的情况是,那个电容或电阻会烧掉(有时烧焦)。。。

是不是阻容吸收的参数有问题呢?

纯阻性负载要不要加阻容吸收呢?

应该如何选择呢?

楼主:
markloveyou 黑哥
---------------------

谢谢,里面只说明是C:0.01~0.47uF,R:47~100

网友:
参考下,学习了。

网友:
1.纯阻性负载,可以不用加阻容吸收。
2.如果采用阻容吸收,根据负载轻重来选择阻容参数值。
轻负载,选择较大的电阻值和较小的电容值;重负载,选择较小的电阻值和较大的电容值。
3.CBB电容的耐压等级,在220VAC下,630V已足够。
4.电阻的功率选大一些。不仅功率要满足要求,而且它的尺寸(长短)同耐压程度有关。

仅供参考。

楼主:
参考网上的经验值,472的电容是小了点,但是在家里没法测试烧电阻电容。。。

楼主:
查找了一些资料。说这个没有比较好的公式,都是一些经验值。。。

网友A(2012-07-02):
学习中最近我在用可控硅进行风扇调速,用的阻容吸收参数为电阻39欧,电容103 630V,能调到最大,但是不能调节回去,阻容参数还在调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最近我在用可控硅进行风扇调速,用的阻容吸收参数为电阻39欧,电容103 630V,能调到最大,但是不能调 ...

求电路图或QQ,我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