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任务的内核态和用户态的堆栈切换的疑问,求解

楼主(2010-07-13):
Linux有内核态和用户态2个级别。
转自别处---------------------------------
X86处理器的SP切换过程是这样的:

当中断或异常发生时,处理器会检查是否有CPU运行级别的改变,如果有的话,则进行堆栈切换。切换的过程如下:

1。 读取TR寄存器以便访问当前进程的TSS段,因为TSS段中保存着当前进程在核心态下的堆栈指针。
2。 从TSS段中加载相应的堆栈地址到SS和ESP寄存器中。
3。 在核态堆栈中,保存用户态下的SS寄存器和ESP寄存器值。

由于linux内核仅使用了一个TSS段,因此当发生进程切换时,内核必须将新进程的核态堆栈更新到TSS段中。

而对于RISC处理器而言, 本着“简洁”的设计原则,当发生中断或异常时,CPU仅仅只是跳转到某个TRAP向量地址去执行(当然,硬件还是会自动设置处理器状态寄存器PSR中的核心态标志位,同时保存trap发生前的处理器运行级别),而其余的工作就都统统留给软件去完成了。

因此,RISC处理器的trap handler通常都做这样的一些工作:

1。根据trap发生前的处理器运行级别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堆栈切换。 如果trap发生之前就是处在核心态下,那显然就不要切换堆栈。而是直接去做SAVE_ALL好了。

2。 如果之前是用户态,那么从内核的某个固定的地址加载当前进程的核态SP指针。然后进行SAVE_ALL保存中断现场。
-----------------------------
在ARM linux下,用户模式为用户态,系统模式为内核态。假设产生了一个中断,中断处理通过查看spsr的值判断中断是在用户态或是内核态产生,然后进入相应处理函数。如果中断是在用户态(用户模式)产生(此时栈的地址是A),在一系列的转换后,其实CPU是进入了系统模式处理中断,也就是说内核处于内核态,但是ARM中在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是共用一组寄存器,也就是说CPU访问的sp是同一个。问题来了 ARM下Liunx的任务的用户态和内核态是共用一个栈吗?如果不是,那2态之间的栈的切换是何时切换的,怎么切换的?求解,给段内核的源码也可以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呵呵,Linux的内核态是SV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