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求解疑

楼主(2010-07-13):
Endpoint address是区别于64位和16位两种地址以外的另一种“地址”,使用的时候是“64位+Endpoint address”或“16位+Endpoint address”
谁能告诉我这样理解对还是错?

“Endpoint address: This is the address assigned to an endpoint. This address is
assigned in addition to the unique, 64-bit IEEE address and 16-bit network
address.”(摘自ZigBee-Specification2007)

楼主:
endpoint是用来接component的,那比如说我有个接近开关算是个“component”了吧,现要把它接上,当然是接IO口上咯,那么就是可以理解
endpoint为device上的IO口咯??

谁来告诉我对错?

网友:
endpoint,和普通计算机网络的端口号一个概念,比如浏览网页用80端口
或者说,endpoint对应的是一个应用,比如你上面说的接近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是一个“应用”,而不是具体的某一物理器件?那又和PROFILE或CLUSTER怎么区别?

网友:
64位地址相当于计算机网卡MAC,16位Endpoint address,相当于计算机网络的端口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位短地址和endpoint address好像不是一回事吧

楼主:
顶起,别沉了。求大侠解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6位短地址和endpoint address好像不是一回事吧

是不一样的,endpoint 相当于计算机Socket端口,16-bit network  相当于IP地址, 64-bit IEEE address 相当于网卡MAC

说明:4楼:16位Endpoint address描述错误,Endpoint address不是16位的

网友:
终端有64bit的的IEEE地址 和 16bit的网络地址

网友(2010-09-05):
小弟也在困惑!望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6位短地址和endpoint address好像不是一回事吧
是不一样的,endpoint 相当于计算机socket端口,16-bit network  相当于ip地址, 64-bit ieee address 相当于网卡mac
说明:4楼:16位endpoint address描述错误,endpoint address不是16位的

这个解释很好,还有endpoint和profile是一块的,都是应用层的概念(这点我也很是疑惑),16bit和64bit是下层概念,较容易理解。

网友(2011-09-16):
相当于计算机的MAC地址、ip地址、和端口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