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449AD转换的采样率更换问题。。。求救。。

楼主(2010-07-13):
在利用MSP430F449进行AD转换时,要如何对采样率进行更改,是在中断方式上选择时钟中断么?如果是的话,具体如何实现呢?如果不是。。。那要采用什么方法。我们在利用时钟中断的过程中,转换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但是采用AD转换可以得出想要的结果。有没有一种办法是采用AD转换但是可以改变采样率呢?

网友:
定时器工作在比较模式,产生采样时序,定时器溢出中断中读取AD数据。
也可以在AD转换结束出发中断,在ADC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AD数据,序列通道转换一般用最后一个通道转换结束出发中断。此时不需要开启定时器的溢出中断。
采样结果不尽如人意?与采样的时间设定有很大关系,采样时间的设定要满足外部输入信号的输出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阻抗??能解释解释么。。

网友:
在使用手册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