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示波器探头串起来使用,衰减怎么算?

楼主(2010-07-13):
前些日子使用示波器测1000V高压波形(没有高压探头),波形显示不下。后来把两个探头串起来用,波形是显示出来了,可是却不能准确读出峰峰值。因为不知道衰减倍数关系。有知道的说说。还有能不能这么使用呢?

网友:
不能串联,因为地线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应该是相乘

网友:
哪有这样用的。

买一个高压探头,市面上有便宜的。

网友:
绛紫使用是不合适滴...

要不你自己分压吧,一般示波器X10模式下是10M输入电阻.
注意探头耐压和输入频率的关系

网友:
太强了。把探头串联的方法都想到了。 买过一个X100的300M无源高压探头,300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认为是X19,不过即便这样每个探头上也有将近500V,要不再串两儿?

如果测直流或低频信号估计没问题,感觉上你高频的补偿会有问题,串联后有没有先用1kHz的校准信号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