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X256接OV7670,输出八条颜色条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寄存器参数表如下:
        {0x12, 0x14},// COM7,  通用控制7, QVGA, RGB
        {0x40, 0x10},// COM15, 通用控制15, RGB565输出,范围0x10到0xF0
          {0x11, 0xc0},// 直接使用外部时钟

        {0x32, 0xB6},// HREF
        {0x17, 0x13},// HSTART
        {0x18, 0x01},// HSTOP
        {0x19, 0x02},// VSTART
        {0x1a, 0x7a},//0x7a, VSTOP
        {0x03, 0x00},//0x0a, VREF

        {0x55, 0x20},// BRIGHT, 亮度
        {0x56, 0x40},// CONTRAS, 对比度
        {0x09, 0x03},// COM2,输出驱动能力: 4X

        {0x70, 0xBA},        // 输出测试图像
        {0x71, 0xB5},

读取到的图像:

有没有人测试过,正确的图像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
你没有帧缓冲吗?

楼主:
没有用帧缓冲,直接用IO接的.
看来行不通.
ATMEL的芯片又严重缺货, 放弃了...

网友(2010-09-30):
你这个问题是高8位和低8位反的了缘故,我专门试过,弄反就出现你这样的图,你试试高8位和低8位换一下位置

网友(2010-12-05):
我的情况和lz一样啊,我是用mcu把tft屏和7670配置好了以后,直接把它们数据线接在一起了(tft屏是8bit的数据口),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啊?
期待高手出现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