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透明传输是否只能用于TCP连接?

楼主(2010-07-13):
问题1:EM310透明传输是否只能用于TCP连接?
这个我试过UDP一点数据都没。
问题2:TCP调试助手做服务器,收不到UDP连接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EM310不是透传模块呀!老兄

网友:
对EM310的透传指令不熟悉。楼主翻翻手册,或者拿EM310跑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2010-12-14):
用udp服务器接收软件

网友:
你可以先开两个“TCP调试助手”,一个作服务器,一个做客户端试一下,以确认问题是不是出在“TCP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