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一台雕刻機(不是廣告),猜一下賣多少錢!?

楼主(2010-07-13):
先聲明我不是來打廣告的!僅是PO出來給大家看看、討論而已!

機台尺寸:長640㎜×寬600㎜×高560㎜
主軸機箱尺寸:長240㎜×寬160㎜×高220㎜
電源機箱尺寸:長340㎜×寬200㎜×高250㎜
X、Y軸加工行程:長300㎜×寬300 ㎜
Z軸加工行程:高75㎜(進料高度100㎜)
CNC控制系統:PC Based控制系統,三軸同動
Z軸原點偵測:具Z軸半自動對刀
主軸轉速:高功率水冷變頻主軸 800W 轉速8000~24000rpm,無段調節速率
刀具夾持能力:∮6㎜;∮3.175㎜,可選配刀具筒夾:∮4㎜;∮3㎜
雕刻進給速度:3200㎜/Min
最高進給速度:4200㎜/min
重複精度:±0.01㎜
PCB重複精度:8mil
功能用途:多功能用途,3D雕刻、治具、PCB電路板..等
加工材質:銅、鋁、工程塑膠、木材、石材、PCB
支援G代碼:1.支援標準CAM軟體(UG CAM、CAM Works、MasterCAM、Catia CAM、Cimatron、Solid edgrEdge、CAM、Powermill、ArtCAm、Pro-e、Meshcam、HyperMill、文泰..等)2.採用標準工業代碼G、S、T、M運作。
工作電源:AC220V/60HZ
重    量:75Kg
隨機配件:精密虎鉗×1個;筒夾×2個;主軸冷卻水箱×1個;主軸抽水泵×1組;雕銑尖刀×10支;板手×2支;壓板×2個;三角級枕×2個;主軸訊號線×1條;傳輸線×1條;電源線×1條;毛刷×1支;潤滑油×1瓶

TW的機器,鑄鐵主體。
原本要為公司買一台雕刻機,做實驗PCB時用,性能、加工尺寸...都僅是正常而已,打電話向廠家一問價格.......您猜猜多少錢!?

网友:
这个机应该可以加工金属的,应该3-4万,听你的口气的话应该会有10万左右吧,呵呵
这个机应该不是定位在雕pcb的吧

网友:
不超两W。

网友:
台湾售价不详,国内不会超过3万

楼主:
答案是17萬台幣(換算一下約等於3.4萬RMB)。
你們不覺得很貴嗎!?我只是要刻刻PCB樣品板而以阿!!(還是小弟見識淺薄,總覺得這一台沒那個價值阿! =.= )
這價位報給BOSS,他肯定會吐血~~為什麼台灣的機器都賣那麼貴阿!真囧。

网友:
顶多1.5w

网友:
這一部是台灣佳門科技的,
不過....
生產地是在你們這邊,
百分之百不是台灣製造的,
在台灣的售價應該是台幣99000左右,

佳門科技不是很知名的公司(我在猜有可能只是2~3人的小公司)
到現在連自已公司的網頁都還是用yahoo的blog來當,
而且他們的產品一看全都是由你們這邊生產的,
17萬台幣是買不到真正台灣產的雕刻機的,
大概要再乘上2倍才有可能買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這一部是台灣佳門科技的,
不過....
生產地是在你們這邊,
百分之百不是台灣製造的,
在台灣的售價應該是台幣99000左右,
佳門科技不是很知名的公司(我在猜有可能只是2~3人的小公司)
到現在連自已公司的網頁都還是用yahoo的blog來當,
而且他們的產品一看全都是由你們這邊生產的,
17萬台幣是買不到真正台灣產的雕刻機的,
大概要再乘上2倍才有可能買得到.

說是台灣品牌結果還是CHINA製的,無言(如果你說的是真的)!
這一台在台灣報價是17萬台幣,我親自問過。

小弟還問過台灣禾宇精密的專業PCB雕刻機...價錢你猜的到嗎!?....
禾宇精密報我一台35萬台幣(7萬RMB),差點沒從椅子上跌下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說是台灣品牌結果還是china製的,無言(如果你說的是真的)!
......

沒錯!!真正台灣產的就是這個價位,
35萬還是入門款,
有一家民智科技入門款也大概是這個價位,

台灣有很多在賣的東西現在都是大陸這邊生產的,
運回台灣後就以2倍甚至n倍的價錢販售.

网友:
卖像差了点

楼主:
唉~台灣的太貴~大陸品質又....。
真希望公司可以大一點才用的起。
看來阿莫的東西高C/P值才是解藥!
期待阿莫牌有30*40尺寸的新機快出來吧。

网友:
最怕买了半真半假的东西了(价格是真的,东西是假的)~~

网友:
这个3W还是值的。。。机械的东西提高一点付出的很多。而差一点能便宜到死。

网友:
雕刻進給速度:3200㎜/Min
最高進給速度:4200㎜/min

这个最高进给速度一点没有实际意义。雕刻得时候,如果抬刀空走,按急停,再运行。绝对会跑位。雕刻速度应该是这台机器正常的使用速度。

一般DIY的雕刻机。3200的雕刻速度也基本是极限了。用伺服的就不讨论了。

F3600 我的机器空跑急停的时候也是根本刹车不住,会有少少偏差。根本无法工作。用过了才知道,参数还是只能做为参考。

那些用步进上到所谓的F5000。我有点不太相信。除非是PCV机 用86的电机。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台灣的太貴~大陸品質又....。
真希望公司可以大一點才用的起。
看來阿莫的東西高c/p值才是解藥!
期待阿莫牌有30*40尺寸的新機快出來吧。

考慮訂製嗎?

拍賣有可以訂製的,工廠在屏東~

但似乎也不便宜~

有一台M350 也要32萬台幣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考慮訂製嗎?
拍賣有可以訂製的,工廠在屏東~
但似乎也不便宜~
有一台m350 也要32萬台幣左右吧!~

你說的M350我看過是台灣的CNCMTT製造的!機器看起來架式不錯。(至少...簡單有力的外型完全沒有多餘的角度)
其實我發這帖,是離題了,其實也是要以業餘DIY機器為主才符合本論壇目的。(板主抱歉了!)

其實就如同 jim20090418 所說的,真正台灣機台30cm*40cm左右的尺寸的35萬台幣左右真的跑不掉!
雖然用料都很扎實,動不動就是3軸伺服馬達驅動、全鋼製機體、線性滑軌、滾珠螺桿、USB介面、3軸連動、DSP系統...
30萬台幣以上的幾乎都擁有這樣的系統配置...這樣的價位根本不適合業餘DIY或是一般非加工小公司。
雖然說一分錢一分貨!但我還是很懷疑這些機器真的成本那麼高嗎!??

想問問阿莫,假設製造雕刻機時加工平台使用20mm厚的鋼板+3軸皆使用同規格(譬如:3軸都用20mm導程5mm)上銀公司的滾珠螺桿+加上3軸皆線性滑軌+3軸57步進馬達,這樣可以明顯有效提高機器的加工精度嗎!?以這種規範設計出來的的機器您要做出來會大概賣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更好的材料不是钢,而是球墨铸铁。
我们目前生产任务紧张,暂时不接受外订单。

訂單!??
我只是提出來討論用料對於機器精度的差異嚕!
不要緊張不是要跟您訂做機器啦!(我看近期你也很難有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更好的材料不是钢,而是球墨铸铁。
我们目前生产任务紧张,暂时不接受外订单。
訂單!??
我只是提出來討論用料對於機器精度的差異嚕!
不要緊張不是要跟您訂做機器啦!(我看近期你也很難有空吧。)

你都用了滾珠螺桿及線軌了,就用步進電機! 不考慮直上伺服電機嗎?

而且你只是做PCB樣本的,應該用不到這種球墨鑄鐵

我覺得台灣生產的雕刻機如果超過50~60萬台幣,還不如直接買2手的CNC 加工機(帶刀庫)

网友(2013-02-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說是台灣品牌結果還是china製的,無言(如果你說的是真的)!

自動換鑽頭
影像定位
可是太貴了,買不起...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Q2MTk5MDk2/v.swf

网友:
这个机器最早是合肥一个厂作的,大概10年前
我还帮他们做过铸件
现在手里还有几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