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生器的原理

楼主(2010-07-13):
高频超声波发生器|40KHZ超声波发生器性能简介:
  控制箱采用微电脑控制下的它激式线路,频率自动跟踪及扫频工作方式等先进技术。与传统控制箱相比,具有工作稳定可靠、超声功率连续可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换能器的潜能。工作频率自动跟踪,使输出匹配更佳,功率更加强劲,效率更高。独特的扫频工作方式,使清洗液在扫频的作用下形成一股细小的回流,及时把超声剥离下来的污垢带离工件表面,从而达到更快速、更彻底的清洗效果,超声清洗效率更高。同时,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过热保护和过流保护,工作更加可靠。
  工作电压: 220V 10% 额定功率 600W 900W 1200W 1500W 1800W 2400W 2700W 工作电流 2.5A 3.5A
  4.5A 5A 工作电流: 请注意,设备不能在长时间在大于额定电流的状态下运行环境温度: 0-40C° 相对湿度:
  40%--90%
  工作频率:25KHZ 28KHz 40KHZ 35KHZ 68KHZ 120KHZ 时间控制: 0--59分59秒 功率控制范围:0-100%
  16级数控调节机内过热保护:65 C° 外型尺寸: L x W x H = 300 x 360 x 150 。
机械式超声波发生器|大功能超声波发生器/数字显示超声波发生器由超声波发生器产生的高于28KHZ音频电信号,通过换能器的压电逆效应转换成同频率的机械振荡,并以超音频纵波的形式在清洗液中辐射。由于超音频纵波传播的正压和负压交替作用,产生无数超过1000个大气压的微小气泡并随时爆破,形成对清洗物表面的细微局部高压轰击,使物体表面及缝隙之中的污垢迅速剥落,这就是超声波清洗所特有的“空化效应”。
超声波清洗机驱动电箱参数资料:
一、特点:
(1)采用FM-3调频技术,全集成化单片机设计;频率连续可调,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30KHZ,调机非常简单;
(2)功率模块驱动输出,全桥式功率放大;工作稳定、可靠;并直接采用AC220V电源整流供电,不用大功率电源变压器降压,减小体积;
(3)八级微功率软启动,防止电流冲击,功率可连续调节。
二、简单参数
(1)工作电源:AC220V  50赫瓷 (单相)
(2)工作电流:每6个振头为1安培,每个电箱最大工作电流为12安培3)驱动负载:单组功率板可驱动36个振头(50W振头);共驱动72个振头,最大功率为3600W;4)面板功能:电流显示、频率调节器、电源开关。

网友(2011-09-20):
回复 楼主:
朋友,你好!
    发生器多少钱一个?

    请给我发个Email
    caozhigang@163.com

网友A(2024-04-13):
你好,可以设计超声波发生器 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设计超声波发生器 么

我可以,你需要多大功率的

网友:
超声波多年来的所有难点都在换能器上。没有好用的换能器,也就做个清洗机的命,还吵得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你需要多大功率的

有样品图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你需要多大功率的

我也有这个需求,9M,40W声功率

网友B:
四年前做的,刚把样机功能调通行情就崩了,搁一边吃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需求,9M,40W声功率

你这个难度比较高,频率很高了,驱动级不好做,信号处理也很有挑战

网友:
几十k频率的那种振子,功率驱动级借鉴通用的电源或者电机电路设计就可以搞,信号处理也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难度比较高,频率很高了,驱动级不好做,信号处理也很有挑战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驱动级用DDS产生正𫠊波+程控+功放推升压变压器,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驱动级用DDS产生正𫠊波+程控+功放推升压变压器,能实现吗? ...

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你需要多大功率的

功率50瓦左右,频率55.5k,电压输出150~200V,用在推超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年前做的,刚把样机功能调通行情就崩了,搁一边吃灰了

这个板子做的非常漂亮,一看就是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年前做的,刚把样机功能调通行情就崩了,搁一边吃灰了

这个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B:
驱动2600w振子的,实际没拉到那么大,振子空载动静太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2600w振子的,实际没拉到那么大,振子空载动静太吓人了

坛友这个可以做不,具体我让需求方直接和您联系,是我以前的老板,费用3W起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四年前做的,刚把样机功能调通行情就崩了,搁一边吃灰了

这是49年加入国军这种情况吧,
我们备了千把套的材料,都全当废料处理了。亏了四五十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49年加入国军这种情况吧,
我们备了千把套的材料,都全当废料处理了。亏了四五十万。 ...

我没有那么惨,只打了两次PCB就调通了,开始画原理图的时候一个振子卖一万多,等样板调通只卖一千多了,总共只投入了几千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功率50瓦左右,频率55.5k,电压输出150~200V,用在推超声刀

超声刀在空气中或者与人体组织接触后谐振点会漂移,需要动态的改变频率才能将能量输送到刀头,不是55.5Khz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声刀在空气中或者与人体组织接触后谐振点会漂移,需要动态的改变频率才能将能量输送到刀头,不是55.5Kh ...

是的,需要做自动追频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超声刀在空气中或者与人体组织接触后谐振点会漂移,需要动态的改变频率才能将能量输送到刀头,不是55.5Kh ...

是的价格还可以谈,这个我也不懂,能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价格还可以谈,这个我也不懂,能搞不?

搞什么?你们要做超声刀吗?是兽用的还是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