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NMEA標準格式

楼主(2010-07-13):
我又来发一些GPS NMEA标准格式数据

大部份的GPS receiver都具被有美国国家海洋电子学会(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NMEA)所制定的标准规格,其制定了所有航海电子仪器间的通讯标准,包括了数据的格式及传输数据的通讯协议。

NMEA规格有0180、0182、0183等三种,NMEA-0183是架构在0180及0182的基础上,增加了GPS receiver输出的内容而完成的。在电子传输的实体界面上,NMEA-0183包括了NMEA-0180及NMEA-0182所定的RS232界面格式,而且又多增加了EIA-422的工业标准界面,在传输的数据内容方面,也比NMEA-0180及NMEA-0182来得多。目前广泛使用的NMEA-0183的版本为Ver. 2.01。

NMEA格式所传输的数据为美国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码(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ASCII),以「句子(Sentence)」的方式传输数据,每一个句子以「$」为起始位置,而以16进位句柄「13」、「10」为终止,及ASCII中的Carriage Return{CR}和Line Feed{LF}码。

每一个句子的长度不一定,最长可达82个字符(Character),而句中的字段(Field)以逗号「,」分格。第二、三个字符为传输设备的标识符,如「GP」为GPS的接收仪;「LC」为Loran-C接收仪;「OM」为Omega Navigation接收仪。第四五六个字符为传输句子的名称,如「RMC」为GPS建议的最小传输数据(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PS/TRANSIT Data);「GGA」为GPS固定数据(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Fix Data)。

当卫星接收机定位后,便经由输出管道开始传送有效的定位数据。
◎ 这些数据报含如下:

1) 经度
2) 纬度
3) 定位完成代号
4) 采用有效的卫星颗数
5) 所用的卫星编号,及仰角,方向角,接收讯号强度。
6) 卫星方位角
7) 高度
8) 相对位移位移速度
9) 相对位移位移方向角度
10) 日期
11) UTC时间
12) DOP误差参考值
13) 卫星状态及接收状态

NMEA-0183 输出信息表
NMEA 种类 说明
GGA 卫星定位信息。
GLL 基本地理位置-经度及纬度
GSA GNSS DOP(误差信息)
GSV GNSS 天空范围内的卫星
RMC 基本定位信息(指已达到定位目的时)
VTG 相对位移方向及相对位移速度

GPS常用的NMEA数据数据格式介绍如下:

「GGA」=>GPS固定数据
$--GGA,hhmmss.ss,llll.ll,a,yyyyy.yy,a,x,xx,x.x,x.x,M,x.x,M,x.x,xxxx*hh
范例说明: $GPGGA,055148,2407.8945,N,12041.7649,E,1,00,1.0,155.2,M,16.6,M,X.X,xxxx,*47
$GPGGA =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Fix Data
1 055148 = UTC of Position [接收的时间(世界标准时),格式:时分秒]
2 2407.8945 = Latitude [纬度,格式:度分.分],
3 N = N or S[N指北半球(S指南半球)],
4 12041.7649 = Longitude [经度,格式:度分.分]
5 E = E or W [E指东半球(W指西半球)]
6 1 = GPS quality indicator (0=invalid; 1=GPS fix; 2=Diff. GPS fix) [GPS等级,0:表示资料可用;1:非DGPS定位资料;2:DGPS定位资料],
7 00 = Number of satellites in use [not those in view] [所使用之卫星数],
8 1.0 = Horizontal dilution of position [平面精度指标(HDOP)],
9 155.2 = Antenna altitude above/below mean sea level (geoid) [天线高度(平均海水面)],
10 M = Meters (Antenna height unit) [单位(公尺)],
11 16.6 = Geoidal separation (Diff. between WGS-84 earth ellipsoid and mean sea level. -=geoid is below WGS-84 ellipsoid) [大地起伏值],
12 M = Meters (Units of geoidal separation) [单位(公尺)],
13 X.X = Age in seconds since last update from diff. reference station [差分GPS数据期],
14 xxxx = Diff. reference station ID# [基站站号0000-1023],
15 *47 = Checksum (检查位)

「RMC」=>GPS建议最小传输数据
$--RMC,hhmmss.ss,A,llll.ll,a,yyyyy.yy,a,x.x,x.x,xxxxxx,x.x,a*hh ($GPRMC,<1>,<2>,<3>,<4>,<5>,<6>,<7>,<8>,<9>,<10>,<11>)
范例说明: $GPRMC,055148,A,2407.8945,N,12041.7649,E,000.0,000.0,061196,003.1,W*69
1) $GPRMC,055148 接收定位时间(UTC time)格式:时时分分秒秒.秒秒秒(hhmmss.sss)。
2) A = 定位状态,A:资料可用,V:数据不可用。
3) 2407.8945 = 纬度,格式:度度分分.分分分分(ddmm.mmmm)。
4) N = 纬度区分,北半球(N)或南半球(S)。
5) 12041.7649 = 经度,格式:度度分分.分分分分。
6) E = 经度区分,东(E)半球或西(W)半球。
7) 000.0 = 相对航行速度, 0.0 至 1851.8 knots(节)
8) 000.0 = 相对航行方向,000.0 至 359.9度。实际值。
9) 061196 = 日期,格式:日日月月年年(ddmmyy)。
10) 003.1 = 磁极变量,000.0 至180.0度。
11) W = 磁方位角(西W或东E)度数。
12) *hh = Checksum.(检查位)

「GSA」=>GPS几何精度因子 偏差信息(GNSS DOP)及卫星状态(GSA)
$--GSA,a,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hh
($GPGSA,<1>,<2>,<3>,<3>,,,,,<3>,<3>,<3>,<4>,<5>,<6>,<7>)
范例说明:$GPGSA,A,3,01,05,09,17,21,2,26,39,,,,1.9,1.0,1.7,*33
$GPGSA,
1) A = 定位模式,M:手动模式;A:自动模式
2) 3 = 定位模式,1:位置不可用;2:二度空间定位;3:三度空间定位
3) 01,05,09,17,21,2,26,39,,, = 接收卫星编号 (PRN)
4) 1.9 = PDOP-位置精度稀释 0.5 至 99.9.
5) 1.0 = HDOP-水平精度稀释 0.5 to 99.9.
6) 1.7 = VDOP-垂直精度稀释 0.5 to 99.9.
7) *33 = Checksum.(检查位).

「GSV」=>可视卫星状态
$--GSV,x,x,xx,xx,xx,xxx,xx,………,*h
($GPGSV, <1>,<2>,<3>,<4>,<5>,<6>,<7>,…<4>,<5>,<6>,<7>,<8> )
范例说明:$GPGSV,3,1,09,01,27,299,43,………*70
1) 3 = 天空中收到讯号的卫星总数。
2) 1 = 定位的卫星总数。
3) 09 = 天空中的卫星总数,00 至 12。
4) 01 = 卫星编号, 01 至 32。
5) 27 = 卫星仰角, 00至 90 度。
6) 299 = 卫星方位角, 0 至 359 度。实际值。
7) 43 = 讯号噪声比(C/No), 00 至 99 dB;无表未接收到讯号。
注意!第<4>,<5>,<6>,<7>项个别卫星会重复出现,每行最多有四颗卫星。其余卫星信息会于次一行出现,若未使用,这些字段会空白。
8) Checksum.(检查位).

网友(2010-08-17):
学习了。。    我刚接收了一段, 对着看看。。

$GPGGA,063609.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6,1675.9,M,-32.4,M,,0000*49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6,3.6*33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4,13,48,228,32,11,35,174,37*7B
$GPGSV,3,2,11,03,34,038,23,23,32,194,28,24,25,073,18,06,19,040,*76
$GPGSV,3,3,11,08,17,321,20,28,12,281,27,16,06,071,*45
$GPRMC,063609.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E
$GPGGA,063610.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6,1675.9,M,-32.4,M,,0000*41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6,3.6*33
$GPRMC,063610.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6
$GPGGA,063611.000,2421.7385,N,10233.3632,E,1,06,1.8,1675.9,M,-32.4,M,,0000*4F
$GPGSA,A,3,13,03,23,07,11,19,,,,,,,4.2,1.8,3.8*39
$GPRMC,063611.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7
$GPGGA,063612.000,2421.7385,N,10233.3632,E,1,06,1.8,1675.9,M,-32.4,M,,0000*4C
$GPGSA,A,3,13,03,23,07,11,19,,,,,,,4.2,1.8,3.8*39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4,13,48,228,32,11,35,174,37*7B
$GPGSV,3,2,11,03,34,038,23,23,32,194,28,24,25,073,18,06,19,040,07*71
$GPGSV,3,3,11,08,17,321,20,28,12,281,27,16,06,072,*46
$GPRMC,063612.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4
$GPGGA,063613.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6,1675.9,M,-32.4,M,,0000*42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6,3.6*33
$GPRMC,063613.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5
$GPGGA,063614.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6,1675.9,M,-32.4,M,,0000*45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6,3.6*33
$GPRMC,063614.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2
$GPGGA,063615.000,2421.7385,N,10233.3632,E,1,06,1.8,1675.9,M,-32.4,M,,0000*4B
$GPGSA,A,3,13,03,23,07,11,19,,,,,,,4.2,1.8,3.8*39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4,13,48,228,32,11,35,174,38*74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27,24,25,073,19,06,19,040,12*7C
$GPGSV,3,3,11,08,17,321,21,28,12,281,27,16,06,072,12*44
$GPRMC,063615.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3
$GPGGA,063616.000,2421.7385,N,10233.3632,E,1,06,1.8,1675.9,M,-32.4,M,,0000*48
$GPGSA,A,3,13,03,23,07,11,19,,,,,,,4.2,1.8,3.8*39
$GPRMC,063616.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0
$GPGGA,063617.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6,1675.9,M,-32.4,M,,0000*46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6,3.6*33
$GPRMC,063617.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1
$GPGGA,063618.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5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4,13,48,228,33,11,35,174,38*75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27,24,25,073,20,06,19,040,13*77
$GPGSV,3,3,11,08,17,321,21,28,12,281,27,16,06,072,*47
$GPRMC,063618.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E
$GPGGA,063619.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4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19.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F
$GPGGA,063620.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E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20.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5
$GPGGA,063621.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F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4,13,48,228,33,11,35,174,38*75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28,24,25,073,21,06,19,040,13*79
$GPGSV,3,3,11,08,17,321,21,28,12,281,27,16,06,072,*47
$GPRMC,063621.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4
$GPGGA,063622.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C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22.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7
$GPGGA,063623.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D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23.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6
$GPGGA,063624.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A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8,33,11,35,174,38*72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28,24,25,073,21,06,19,040,13*79
$GPGSV,3,3,11,08,17,321,21,28,12,281,27,16,06,072,08*4F
$GPRMC,063624.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1
$GPGGA,063625.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B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25.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0
$GPGGA,063626.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8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26.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3
$GPGGA,063627.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9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8,34,11,35,174,38*75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29,24,25,073,22,06,19,040,13*7B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1,27,16,06,072,08*4C
$GPRMC,063627.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2
$GPGGA,063628.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6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28.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D
$GPGGA,063629.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7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29.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C
$GPGGA,063630.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F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8,34,11,35,174,38*75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29,24,25,073,22,06,19,040,13*7B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1,27,16,06,072,*44
$GPRMC,063630.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4
$GPGGA,063631.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E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31.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5
$GPGGA,063632.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D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32.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6
$GPGGA,063633.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C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8,34,11,35,174,38*75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29,24,25,073,21,06,19,040,12*79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1,27,16,06,072,08*4C
$GPRMC,063633.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7
$GPGGA,063634.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B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34.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0
$GPGGA,063635.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7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35.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1
$GPGGA,063636.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4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8,35,11,35,174,38*74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29,24,25,073,21,06,19,040,12*79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1,27,16,06,072,*44
$GPRMC,063636.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2
$GPGGA,063637.000,2421.7385,N,10233.3632,E,1,08,1.5,1675.9,M,-32.4,M,,0000*48
$GPGSA,A,3,13,03,23,07,24,11,19,06,,,,,3.1,1.5,2.7*3E
$GPRMC,063637.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3
$GPGGA,063638.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A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38.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C
$GPGGA,063639.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B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8,35,11,35,174,38*74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30,24,25,073,20,06,19,040,12*70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1,27,16,06,072,07*43
$GPRMC,063639.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D
$GPGGA,063640.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5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40.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3
$GPGGA,063641.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4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41.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2
$GPGGA,063642.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7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7,36,11,35,174,38*78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30,24,25,072,20,06,19,040,*72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2,26,16,06,072,*46
$GPRMC,063642.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1
$GPGGA,063643.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6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43.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0
$GPGGA,063644.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1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44.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7
$GPGGA,063645.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0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7,36,11,35,174,38*78
$GPGSV,3,2,11,03,34,038,24,23,32,194,30,24,25,072,20,06,19,040,10*73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2,26,16,06,072,07*41
$GPRMC,063645.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6
$GPGGA,063646.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3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46.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5
$GPGGA,063647.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2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47.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4
$GPGGA,063648.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D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7,36,11,36,174,38*7B
$GPGSV,3,2,11,03,33,038,24,23,32,194,30,24,25,072,19,06,19,040,*7F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2,26,16,06,072,*46
$GPRMC,063648.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B
$GPGGA,063649.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C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49.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A
$GPGGA,063650.000,2421.7385,N,10233.3632,E,1,06,1.8,1675.9,M,-32.4,M,,0000*4A
$GPGSA,A,3,13,03,23,07,11,19,,,,,,,4.2,1.8,3.8*39
$GPRMC,063650.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2
$GPGGA,063651.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5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7,36,11,36,174,38*7B
$GPGSV,3,2,11,03,33,038,24,23,32,194,30,24,25,072,19,06,19,040,*7F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2,27,16,06,072,07*40
$GPRMC,063651.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3
$GPGGA,063652.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6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52.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0
$GPGGA,063653.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7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53.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1
$GPGGA,063654.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0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GSV,3,1,11,19,65,033,38,07,51,333,33,13,48,227,36,11,36,174,38*7B
$GPGSV,3,2,11,03,33,038,23,23,32,194,30,24,25,072,18,06,19,040,*79
$GPGSV,3,3,11,08,17,321,22,28,12,282,27,16,06,072,07*40
$GPRMC,063654.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6
$GPGGA,063655.000,2421.7385,N,10233.3632,E,1,06,1.8,1675.9,M,-32.4,M,,0000*4F
$GPGSA,A,3,13,03,23,07,11,19,,,,,,,4.2,1.8,3.8*39
$GPRMC,063655.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7
$GPGGA,063656.000,2421.7385,N,10233.3632,E,1,07,1.7,1675.9,M,-32.4,M,,0000*42
$GPGSA,A,3,13,03,23,07,24,11,19,,,,,,3.9,1.7,3.6*32
$GPRMC,063656.000,A,2421.7385,N,10233.3632,E,0.00,,170810,,,A*74

网友:
接受格式可以指定的吗

网友:
其實可以的話,單片機用SirF或ublux的格式接資料比較方便,不用字串轉數值。

网友(2011-06-13):
留个记号,方便以后查询。

网友:
楼主头像是蒋雯丽?

网友:
这是NEMA0183的协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