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S8962 Evaluation kit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0-07-13):
就是上次去TI申请的那个LM3S8962 Evaluation board,结果安装TI的LM3S8962 Evaluation kit 时候出现这个样子情况, 主要是因为光驱居然打不开盒子附

带的光盘, 但是我的光驱是好的打开别的光盘都没问题,只有这个TI自带的光盘打不开, 结果就安装不成功。我在别的电脑上把TI光盘上的不内容copy到我

电脑上,Keil uVision3 也装了,但是开发板一接上USB线后就弹出安装新硬件的提示,总是安装不成功。郁闷

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办法没有啊? 请安装过的大侠指点下,暑假好不容易有空学下Cortex-M3,请大家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
说说驱动安装过程呀

楼主:
安装过程就是把板子接上电脑后,会提示你发现新的硬件,然后弹出安装新硬件下对话框

这个安装过程在文档里面有

但是我的光驱打不开光盘,不知道又其他办法吗?不用光驱可以安装吗?

网友:
引用图片【2楼】wbbxajh

去掉上面的钩,勾上“在搜索中包含这个位置”,然后选择“光盘位置\Tools\FTD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指教,貌似可以安装成功了,程序可以下载了!真的十分感谢

原因在于我选择勾上“在搜索中包含这个位置”时候,只选择了“光盘位置”, 听您的指点后选择“光盘位置\Tools\FTDI” 就没问题了。

看来这个安装程序非要送到它嘴边它才找得到,在一个文件夹里它就居然这么懒,居然说找不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