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_GUI支持单色及灰度屏吗

楼主(2010-07-14):
请问RT_GUI支持单色及灰度屏吗,是不是只要更改DC的画点画线函数

网友:
支持,需要在驱动做色彩转换。

另外,也可以根据单色屏的特点重新实现rtgui_theme.c以实现不同的主题风格。

网友:
具体怎么实现,有没有范例?我有个单色屏,也想用RTGUI.

网友:
先写个驱动,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可以具体讨论下

网友:
是320*240的工业单色屏。屏的驱动有,就是不知道怎样移植到RTGUI上。

网友:
不就实现几个画点画线而已嘛...

//extern void rt_hw_lcd_update(rtgui_rect_t *rect);
//extern rt_uint8_t * rt_hw_lcd_get_framebuffer(void);
extern void rt_hw_lcd_set_pixel(rtgui_color_t *c, rt_base_t x, rt_base_t y);
extern void rt_hw_lcd_get_pixel(rtgui_color_t *c, rt_base_t x, rt_base_t y);
extern void rt_hw_lcd_draw_hline(rtgui_color_t *c, rt_base_t x1, rt_base_t x2, rt_base_t y);
extern void rt_hw_lcd_draw_vline(rtgui_color_t *c, rt_base_t x, rt_base_t y1, rt_base_t y2);
extern void rt_hw_lcd_draw_raw_hline(rt_uint8_t *pixels, rt_base_t x1, rt_base_t x2, rt_base_t y);

不知道楼主 到底动了哪些呢?
还是每过一两天上BBS问一次?

楼主:
正在进行中,驱动没有问题了,不过现在还没移植到RT-GUI中,刚接触RT-Thread还不熟悉,正在啃编程指南和看代码。我想直接移植这几个画线画点程序还不够吧,有些控件可能为了更好的显示可能还要进行小幅修改吧,以前接触过uC_GUI,有些控件作为单色显示,显示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rt_hw_lcd_draw_raw_hline(rt_uint8_t *pixels, rt_base_t x1, rt_base_t x2, rt_base_t y);
看文档的注释是画一条原始水平线,不是很明白,和前面的化水平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前面画一条水平线会指定color,然后重复绘制color的水平点。

原始水平线,像素色彩由pixels给出,(极有)可能各个pixels的颜色是不相同的

网友:
呵呵,多谢ffxz的热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