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的P0.22(第二功能RTS1)无法控制

楼主(2010-07-14):
发现无论是控制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它的电平测量都是2.69V左右。
这个程序是用UART1来作为RS485用,p0.22是控制脚。仿真来看,能收到数,但是不能发出(因为p0.22始终为2.69V左右)。
下面程序只是用来检测硬件是否无错的,大家帮忙看下,看是什么问题: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
** 函数名称 :UART1_SendByte
** 函数功能 :向串口1发送一字节数据,并等待发送完毕,查询方式
** 入口参数 :dat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1_SendByte (char dat)
{
        FIO0CLR2 =0x40;/*设置p0.22为低,发送状态*/
        U1THR = dat;
        while ((U1LSR & 0x40)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 函数名称 :UART1_SendStr
** 函数功能 :向串口1发送一个字符串
** 入口参数 :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的指针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1_SendStr (char *str)
{
        while (1){
                if (*str == '\0')        {
                        break;                                                                                    /* 遇到结束符,退出             */
                }
                UART1_SendByte(*str++);                                                            /* 发送数据                     */
        }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等待“A”或者“a”,自动设定波特率,然后将设定的波特率参数发送回PC
** 调试说明 :1、需要PC串口显示终端软件如EasyARM.exe;
**                          2、需分别将P3.16和TXD0、P3.17和RXD0相连;
*********************************************************************************************************/
int main (void)
{
        char str[64];
        uint32 baud;
        uint16 dlm, dll;

//  TargetInit();
        PCONP  |= (1 << 4);        /*启用UART1*/                                                                    /* 打开UART1                    */

        PINSEL7 |= (0x03 << 0) | (0x03 << 2);                                    /* 设置P3.16和P3.17管脚连接到   */

        FIO0MASK=0x0;                                                                    /* UART1                        */
        PINSEL1&=0xFFFFCFFF;/*设置p0.22为通用IO口*/
        FIO0DIR2|=0x40;/*设置p0.22为输出*/
        PINMODE1=(0x02<<6);/*设置p0.22为无上下拉模式*/
        FIO0SET2|=0x40;/*设置p0.22为1,使RS4850处于接收状态*/

        U1ACR   = 0x03;        /*自动波特率*/                                                                /* 允许自动波特率               */

        while ((U1ACR & 0x01) != 0);                                                    /* 等待自动波特率完成           */

        FIO0CLR2 =0x40;/*设置p0.22为低,发送状态*/

        /*
         *  读取除数锁存器
         */
        U1LCR = 0x83;                                                                                    /* DLAB=1                       */
        dlm   = (uint16)U1DLM;
        dll   = (uint16)U1DLL;
        U1LCR = 0x03;

        baud  = (Fpclk / (16 * (256 * dlm + dll)));

        sprintf(str, "Hello! Baud is %4d bps", baud);
        UART1_SendStr(str);                                                                            /*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

        while (1);
    return (0);
}

/*********************************************************************************************************
  END FILE
*********************************************************************************************************/

楼主:
刚注释掉了无关部分,就剩下控制p0.22部分,发现得到的现象还是一样的。。。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
** 函数名称 :UART1_SendByte
** 函数功能 :向串口1发送一字节数据,并等待发送完毕,查询方式
** 入口参数 :dat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1_SendByte (char dat)
{
        FIO0CLR2 =0x40;/*设置p0.22为低,发送状态*/
        U1THR = dat;
        while ((U1LSR & 0x40)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 函数名称 :UART1_SendStr
** 函数功能 :向串口1发送一个字符串
** 入口参数 :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的指针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ART1_SendStr (char *str)
{
        while (1){
                if (*str == '\0')        {
                        break;                                                                                    /* 遇到结束符,退出             */
                }
                UART1_SendByte(*str++);                                                            /* 发送数据                     */
        }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等待“A”或者“a”,自动设定波特率,然后将设定的波特率参数发送回PC
** 调试说明 :1、需要PC串口显示终端软件如EasyARM.exe;
**                          2、需分别将P3.16和TXD0、P3.17和RXD0相连;
*********************************************************************************************************/
int main (void)
{
/*        char str[64];
        uint32 baud;
        uint16 dlm, dll;

//  TargetInit();
        PCONP  |= (1 << 4);        /*启用UART1*/                                                                    /* 打开UART1                    */

//        PINSEL7 |= (0x03 << 0) | (0x03 << 2);                                    /* 设置P3.16和P3.17管脚连接到   */

        FIO0MASK=0x0;                                                                    /* UART1                        */
        PINSEL1&=0xFFFFCFFF;/*设置p0.22为通用IO口*/
        FIO0DIR2|=0x40;/*设置p0.22为输出*/
        PINMODE1=(0x02<<6);/*设置p0.22为无上下拉模式*/
        FIO0SET2|=0x40;/*设置p0.22为1,使RS4850处于接收状态*/
                FIO0SET2|=0x40;/*设置p0.22为1,使RS4850处于接收状态*/

//        U1ACR   = 0x03;        /*自动波特率*/                                                                /* 允许自动波特率               */

//        while ((U1ACR & 0x01) != 0);                                                    /* 等待自动波特率完成           */

        FIO0CLR2 =0x40;/*设置p0.22为低,发送状态*/

        /*
         *  读取除数锁存器
         */
/*        U1LCR = 0x83;                                                                                    /* DLAB=1                       */
//        dlm   = (uint16)U1DLM;
//        dll   = (uint16)U1DLL;
//        U1LCR = 0x03;

//        baud  = (Fpclk / (16 * (256 * dlm + dll)));

//        sprintf(str, "Hello! Baud is %4d bps", baud);
//        UART1_SendStr(str);                                                                            /*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

//        while (1);
//    return (0);
}

/*********************************************************************************************************
  END FILE
*********************************************************************************************************/

楼主:
额,找到问题了。。。
写在这里,也方便和我一样初学有困难的同学。
IO控制需要做的事情:
选择高速与低速控制模式;选择连接方式(GPIO还是第一二三四功能);选择方向(输入输出);选择PINmask,是否需要屏蔽;控制:置位,清零。
这里用了p0口来控制,P0口的默认是低速控制模式,但是后面控制时使用的是高速控制模式,所以等于后面的控制代码都没有起作用。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2012-06-02):
引用 楼主:
额,找到问题了。。。
写在这里,也方便和我一样初学有困难的同学。
IO控制需要做的事情:

请问IO控制时,如何选择高速模式还是低速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