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kv值问题

楼主(2010-07-14):
为什么低kv值无刷电机越贵。是否可以把高kv值无刷电机改成低kv值,要怎么改。

网友:
N1.n1=N2.n2  匝数乘以转速等于匝数  比方2212   匝数是15 现在的转速1000  你想要的转速为750那么  15X1000=N2X750   这是个同线径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