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 em200 问题询问

楼主(2010-07-14):
最近设计了一个DTU  准备采用em310 和 em200   模块采用3.5v供电   单片机接的是3.5v供电的 lpc2138  开机正常 lpg灯显示正常  AT调试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接em200 时候 rx线高电平只有2.6v左右  OK返回可以正常接受   但是接em310时候 rx线 高电平只有1v  从示波器上看 也有OK返回的波形 但是高电平只有1V 返回的都是00 00

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我的rx线跟单片机rx线是直连的   tx线根据手册串了个1k电阻    rx线应该平常都是3.3才对吧 怎么一个是2.6  一个是 1  是不是 我手里这个310模块本身可能有问题?

我还曾经切断 rx 线跟 单片机 rx 线发现还是只有1V

网友:
EM310和EM200不兼容,楼主不要上了宣传的当了!

主要区别在31脚,EM200是输出,EM310是OC门的参考电压输入。

还有,3.5V的供电,EM200能启动,EM310能够启动不掉电的话,你已经是寂寞高手了。

建议使用4.0V供电,EM200的最高工作电压只有4.2V,而EM310高达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