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单片机16f877智能小车的电路图,源程序

楼主(2010-07-14):
想要做一个基于pic单片机16f877智能小车,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头绪,我们要实现功能循迹,即沿着一条黑线跑,再有蔽障,用显示屏显示速度,里程。求电路图,和汇编语言源程序。不是比赛,只是一点小爱好。

网友:
你出多少钱?既然是爱好,就应该自己一点一点的啃,如果想要速成,就直接花钱买好了。

网友:
不得不好....

网友:
这也叫爱好啊

楼主:
这是我们小学期的题目,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今天去买原件了

网友:
你去找一些历届电子设计大赛集锦之类的书,思路可以参考,程序最好不要乱抄。从2004年之前这题目就有了。似乎每次电子大赛都有。

网友:
东西我都做过,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到理由让自己就这么把所有的资料跟你分享~
我这边甚至还有上次打样出来的pcb板子在,上面集成的就是循迹壁障屏显加无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现在做什么应该起码将一个道理。不能无缘由地要求别人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资料一起分享啊,主要思路给我说一下吧。谢谢啦啊!或者提供一下资料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资料一起分享啊,主要思路给我说一下吧。谢谢啦啊!或者提供一下资料好不。

首先你lz位说一点头绪都没有,后来你又说去买元件了,一点头绪都没有你买什么元件?

给你点思路吧

1.分析需求:包括车速递,拐弯最小弧度,控制精度等
2.确定小车底盘
3.调试各功能模块,你可以在面包板上自己搭出来看效果,主要分电源,电机驱动,红外循迹电路,避障电路
4.综合硬件,整体调试
5.做板子
6.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车车体买了,电机驱动L298N,三个光电传感器。一个五通道黑白线传感模块。经过几天的学习,我大概思路已经有了,就是用rc端口来采集传感信号。rd驱动电机,就是小车的循迹程序还是不太明了。对于c还好,汇编就不打会了。程序来教教我啊!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传感器装四个
     |2|  |3|
|1|            |4|

车头如上安装四个
平时检测1.4白 2.3黑

当1.4.2白 3黑 时  稍微偏左   低速向右偏
当1.4.3白 2黑 时  稍微偏右   低速向左偏
当1.2.3黑 4白 时  向左直角转弯
当2.3.4黑 1白 时  向右直角转弯

在终点处轨道如下处理

========
   ||
则到达终点时2.3白色,1.4黑色
停车~

各种状态的纠错和转弯时的算法自己可以慢慢细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真是大牛啊,经常搞这个吧。谢谢了,我们现在蔽障功能基本实现了,是不是循迹和蔽障的程序差不多啊。还有一个问题pwm控速系统怎么加进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真是大牛啊,经常搞这个吧。谢谢了,我们现在蔽障功能基本实现了,是不是循迹和蔽障的程序差不多啊。还有一个问题pwm控速系统怎么加进去啊。

言尽于此了,再多的东西,比如pwm和纠正算法,直线PID控制之类的,你可以找单独的文章,论坛里有很多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来,先做主要的功能,再做细化的功能~

网友:
你可以看下这个。。不过是51的c语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684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jd40&bbs_id=9999